[問題求助] 想請問市面上所賣可收76-108mhz的收音機會有鏡像干擾的問題嗎?

楼主(2022-01-05):
剛剛測試收音機時發現76-87有許多來自88-108的鏡像干擾,爾且都差21.4mhz,
想請問是市面上只要是能收76-108的收音機都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嗎?
我知道鏡像干擾是因為收音機採用超外差的設計,
只是不了解的是在能收76-108的收音機上都會這樣嗎?難道沒有設計避免掉嗎?
還是收音機有設計避免但是是哪裡比較有可能有問題呢?
感謝各位。

网友A:
不正常。一般正常設計應該不致有強的鏡像干擾。

我拿出好久沒用的日製外銷版FM全頻道(含日規)的收音機試了一下,掃描 76.0 - 87.9 並沒有收到電台 (很微弱雜訊的不算),直到 88.9 才有電台。

可能是排斥比做的比較差,尤其是中頻的頻率排斥,典型的 FM 中頻是 10.7 MHz ,倍頻是 21.4 MHz。

如果是號稱可收 TV (美規類比電視,現在數位頻道收不了) 的,則應是故意把接收的倍頻排斥做的比較差,才能收的到,因為 類比 TV CH 7-13 (台視、中視、華視)的頻率大致是 FM 的 2 倍。 正常的 FM 收音機是沒有辦法收到 TV 頻道的聲音的。

网友B:
FM超外差式接收機有很多是一次變頻,中頻是10.7MHz,有些為了提高接收靈敏度,變頻前有增加高ˊ增益的高放級設計,但是高放級是沒同步調整接收諧振頻率這種(88 MHz~108 MHz的帶通放大) ,又外接室外天線,鏡像干擾就會很明顯。

超外差提高高靈敏度的線路設計,就是會有鏡像干擾,才會有多次變頻的超外差式接收機的設計,假如是二次變頻接收機,鏡像干擾應該不明顯

网友C:
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攜帶型與台式機的設計用料成本不同表現出的特性也是不同的。
用下面的圖來說明兩種 FM 接收電路的不同。

這種電路稱為 I Q 正交變頻,現代的單晶片 DSP FM 接收器都是這種架構,線路簡單只要給控制信號。
沒有高頻與檢波線圈所以沒有調整必要,理論上能夠有鏡像抑制的效果但還是得看原晶片設計內容,有許多晶片甚至都沒標示此類數據。

這種電路就是傳統超外差接收線路,新的收音機已經很少這樣做了,使用元件眾多且需要精細調整才會有好特性。
高放 LNA 後面的帶通濾波器就是負責濾掉 FM 頻帶外的訊號包含鏡像頻率 +21.4M 的抑制。
此帶通濾波器要達到優良性能實際的電路可能需要 LC 諧振串連個四級以上,並使用變容二極體的同步調諧電路才能得到較好的 Q 值,鏡像拒斥的效果才會好。
市面上也有現成的 88~108 的濾波器可以直接加在接收電路的最前端也能改善鏡像干擾的效果。

DSP 晶片的 FM 接收機可以試著關掉 76-87 這個頻段可能能夠改善這個問題,畢竟這個頻段在台灣是沒有電台的能接收也沒用。
您無法在這種 DSP 接收上動任何手腳,如果性能不滿意也就只能換別種晶片。

76~108MHz 不是正常的頻段,美規 88~108 日規 76~90,收音機如調成 77.1MHz 碰到北部 98.5MHz 的電台許多鏡像拒斥不夠好的收音機都會收到,改善的方法也很簡單就是不要使用台灣沒有的頻道 76~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一般正常設計應該不致有強的鏡像干擾。

我拿出好久沒用的日製外銷版FM全頻道(含日規)的收音機試了 ...

感謝網兄,還幫忙測試,所以我知道了,我的收音機是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超外差式接收機有很多是一次變頻,中頻是10.7MHz,有些為了提高接收靈敏度,變頻前有增加高ˊ增益的高放 ...

我的短波收音機是二次變頻的設計,應該就不會有鏡像干擾的問題,所以現在有干擾,就表示裡面有元件有問題,這是很寶貴的資訊,感謝網兄。
接下來就是要找問題出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攜帶型與台式機的設計用料成本不同表現出的特性也是不同的。
用下面的圖來說明兩種 FM ...

感謝網兄給予的資訊,每次都覺得網兄的資訊都是非常專業。

綜合以上各位的意見,表示我的短波收音機是有問題的,二次變頻的設計不太會有鏡像干擾的問題,所以現在要解決這個干擾,是否要先從帶通濾波開始?
附上網路找的電路圖,還請網兄們給予一些方向,感謝。

458 KB, 下載次數: 22

网友C:
手持 FM 接收機就是配伸縮鞭型天線,音響用台式接收機才能配室外天線,否則就會因濾波性能不足而收到一堆雜訊與假訊號,否則人家一台幾十萬台幣的專業接收機要賣誰,買的人都是買闊氣嗎?

傳統 FM 收音機都是使用單差頻的設計,利用高頻放大級來做帶通放大器其 Q 值由周邊線圈與變容二極體的數量來決定,中頻 10.7MHz 的旁波帶選擇性由陶瓷濾波器的頻寬與數量來決定。

就 PO 家用調諧器的高頻端線路與樓主這台攜帶型收音機的來比較一番。

這台入門級的調諧器使用兩級高放與三顆線圈和三個變容二極體。

攜帶型的收音機只有一級高放與二顆線圈和二個變容二極體。

我還看過使用六顆線圈的專業接收機,所以濾波特性一定有差,這也無法自行 DIY 增加元件以改善這方面的性能。
所以價位與體積決定了性能,老機器能修好恢復正常就已經很好,如有不滿意之處再找台更好的接收機來玩比較實在。

网友A:
樓主這台是手持短波收音機曾經的王者啊! 我的也是同廠產品,功能較少,但架構相似。
FM 部份是超外差, 短波才是超外差雙中頻轉換。

FM MIX 級有 T3 IFT,接著二個相連的晶體濾波器 CF1, CF2,到第一級中放後經晶體濾波器 CF4 再接入第二級中放後檢波

用了這麼多晶體濾波器,拒斥應該不會太差才對。 還好有電路圖,又有標示電壓,花些時間拆開查一下應該會有答案。

前面網友有很多精彩的解說,其中提到訊號大的問題,我想到一點:

台灣地方不大,以台北而言,很多FM無線電台的發射天線都設在大樓頂上,附近的電波相當強烈,很容易造成許多意外的干擾。像我這兒附近,距離某二、三個電台幾百公尺某棟公寓的對講機,在還沒有改善之前,就會播放廣播給路人聽!
NCC有公佈各電台發射機的地址與座標資料,建議查一下是不是恰好在電台附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短波收音機是二次變頻的設計,應該就不會有鏡像干擾的問題,所以現在有干擾,就表示裡面有元件有問題 ...

FM接收的鏡像干擾假如原本不嚴重, 現在故障變很嚴重,接收的靈敏度又下降,天線輸入端的耦合線圈及並聯的多連可變電容器可能有斷路,天線輸入端的耦合諧振電路沒有正常的諧振,天線諧振線圈的電感及可變電容沒辦法跟要接收的頻率共振,沒發揮對天線輸入的訊號過濾,只讓要接收頻率進入,排除鏡像干擾的頻率進入,鏡像干擾變嚴重。

會收到奇怪的訊號,不一定是鏡像干擾,假如想接收80Mhz的頻率,接收機的本地振盪頻率是90.7 Mhz( 80Mhz=90.7 Mhz - 10.7Mhz), 但是也會收到101.4MHz(101.4MHz=90.7 Mhz+10.7Mhz)的頻率,這才是鏡像干擾。用訊號產生器測試一下,接收調80Mhz,接收機會有幾種頻率可以收到,以前有些人把FM接收機的天線,加裝FM天線的強波器,FM接收機調98.8Mhz可以收到類比無線電視的聲音訊號197.75Mhz,這是訊號經過強波器放大波形失真,一種二次諧波的接收,不是鏡像干擾,中頻濾波器故障,沒發揮中頻濾波的功能,非中頻訊號也可進入,也是會收到奇怪的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持 FM 接收機就是配伸縮鞭型天線,音響用台式接收機才能配室外天線,否則就會因濾波性能不足而收到一堆雜 ...

感謝網兄的訊息,我想我的收音機有76-108的波段,應該就不會有88-108的廣播可以在76-87的波段中收到,所以我想找出問題點,也是給自己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台是手持短波收音機曾經的王者啊! 我的也是同廠產品,功能較少,但架構相似。
FM 部份是超外差, 短波 ...

感謝網兄的賞識及提供資訊,我家附近應該沒有比較強的電波發射站,所以這方面的問題應該可以排除,也非常感謝網兄所提的方向,所以我會從 FM Mix 之後開始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接收的鏡像干擾假如原本不嚴重, 現在故障變很嚴重,接收的靈敏度又下降,天線輸入端的耦合線圈及並聯 ...

感謝網兄的資訊,會認為是鏡像干擾是因為所有在76-87收到的8-9個廣播,都和88-108的電台剛好差21.4Mhz,而且還滿清楚的。反而您說的88-108頻段中倒是沒有聽到有差頻10.7Mhz的鏡像廣播。
我現在的情況應該就是您所說的,原本沒有現在卻有了,所以您所提供的方向將是非常寶貴的資訊,感謝您。

网友:
這情懷不簡單 加油

网友D:
我那台icf 7600 也是從76mhz 起跳 但是多聯選波段開關有些問題 沒得換新只能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台icf 7600 也是從76mhz 起跳 但是多聯選波段開關有些問題 沒得換新只能清理 ...

您的7600在76-87間會收到88-108的廣播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7600在76-87間會收到88-108的廣播嗎?

不會的, 76-87只收到本地的計程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會的, 76-87只收到本地的計程車

了解,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會的, 76-87只收到本地的計程車

76-87Mhz能收到計程車的無線電,這也是不正常的接收,計程車使用VHF頻率波段139Mhz以上。可能是有些計程車無線電有加裝射頻功率放大,發射天線的匹配又沒調整好有駐波,發射頻率有很多諧波干擾其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