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BIYI比依 AF-25A 氣炸鍋維修實例

楼主(2022-01-09):
BIYI比依 AF-25A 氣炸鍋維修實例

1.外觀

2.型號~BIYI比依 AF-25A

3.待機正常消耗功率0.2W

4.故障情形~誤用AC220V電壓導致風扇不會轉,其餘控制、顯示、加熱正常消耗功率1.33KW

5.1500W加熱器

6.溫度檢知器

7.底部炸鍋定位微動開關(安全保護)

8.首先使用撬棒從上方黑色控制蓋板撬開,注意力道有四個卡扣

9.控制/顯示板正面

10.控制/顯示板背面

11.再將銀色蓋板撬開,注意力道有七個卡扣

12.這時鬆開四顆螺絲,便可將綠色上半部外殼取下

13.AC L_N 2線皆有安裝溫度保險絲,安全等級高一點

14.風扇馬達及電源控制板

15.檢測馬達線圈迴路~已開路

16.鬆開二顆螺絲,取下軸承固定蓋

17.拿起蔽極式線圈總成

18.撕開一次線圈耐熱膠帶,檢測溫度保險絲(150°C/2A)確定燒斷

19.驗證線圈是否燒斷將溫度保險絲引腳短路(線圈直通),結果是好的阻抗約34Ω

20.更換備品(130°C/2A),整線固定後耐熱膠帶回纏OK

21.測試風扇運轉正常

22.組裝後完修實測

网友A:
好清晰的照片,wet應該也是攝影愛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清晰的照片,wet應該也是攝影愛好者

哈哈~並不是
對攝影不大熟悉,拍得不好需要加強練習。

网友:
佩服Wet的毅力,一邊維修一邊拍照,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