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49FX800W無框玻璃背板, 指示燈閃一下紅燈進保護

楼主(2022-01-10):
先抱怨一下,  當初選這台 就是想說 Panasonic 3年保,又是日本製,
沒想到在滿3年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看到一半就突然黑了,一開始還沒意識到, 以為是當機而已
(雖然這3年好像也沒當過幾次),  沒想到就再也打不開了..

回到正題:
打開電源, 指示燈先閃一陣綠燈, 然後就固定閃一下紅燈,
查了網路說 , 紅燈閃一下, 應該是背光問題, 所以有可能是恆流板或是燈條本身的問題,

網路上找不到這台的拆機文, 也沒看到相關的零件資訊, 就想說先拆開看看, 再來決定下一步,
這台是玻璃背板無框超薄機型,上、左、右 都是玻璃背板, 完全沒有放置任何背光燈條的機會,
所以應該是在下方的側光燈條, 但打開背蓋後, 第一時間沒看到通往燈條的電源線?  再仔細看了
看, 應該是兩條FPC軟排線, 不過, 看了很多LCD TV的拆機照, 沒看過軟排直接拿來當燈條電源線的,
是我看得太少嗎??

充滿狐疑的繼續往下拆下去, 面板的型號是 LC490EQF, 找到一些燈條的資訊, 大部份都是用
6V 的7030燈珠,
螢幕擷取畫面 2022-01-10  螢幕擷取畫面 2022-01-10

但這台卻是用好小顆的 2012?  一樣, 在網路上都沒看到有LCD TV 是用 2012
來當燈珠使用的? 難道又是我自己孤陋寡聞嗎?

有幾個問題請教大家,
1. 這樣的燈條, 可以用那種 LCD背光測試儀來直接測試燈條的好壞嗎?
    如果可以的話, 是直接接軟排的排線來測試嗎?

2. 如果測試結果發現是某些燈珠故障所引起的,  請問哪裡買得到這種 2012的燈珠? 它的名稱叫什麼?

PS: 已經有報修原廠, 果不其然, 工程師來看過之後, 說是面板壞掉了, 因為已經過保, 所以面板報價 25,000元,
       而且因為這台是日本製, 台灣沒零件, 要從日本叫料, 時間至少要1,2個月以上.... 換面板後保固只有3個月?
       還是6個月? 他勸我不要修了....

以上, 若大家知道任何資訊或建議, 還請多幫忙, 感恩..

网友:
版主跟我的情況差不多
我也是燈珠壞了找步道相同規格
原廠也說要換整個面板報價1萬多
明明就是指幻燈條就可以
偏偏不給換 要換整個面板 無言
所以現在還擺著待料更換

网友A:
這是LED燈珠的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LED燈珠的液晶

謝謝你的回覆, 請問可以看出這大概是什麼規格的LED 嗎?

我用游標尺量, 大概是20x12, 很小一顆,  google了一下, 一般常見的都是7030 或5030等等,
我有找到2016的SMD LED , 有可能是這規格, 但即使是2016, 也只找到幾家在賣,  所以我也
十分懷疑真的是2016嗎?
還望有經驗的大大, 可以不吝提供意見, 謝謝大家.

网友:
找外面的維修業者處裡又快又便宜 電器用品過保固不一定要找原廠維修啊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回覆, 請問可以看出這大概是什麼規格的LED 嗎?

我用游標尺量, 大概是20x12, 很小一顆,  google ...

如真找不到適合規格的 LED 燈珠代換  2種方法共參考
1. 壞的燈珠 直接短路過去 不宜多顆
2. 壞的燈珠 用基納二極體串接 不宜多棵 3V燈珠就串3V基納 要看基納厚度可不要碰壞面板
以上方法都會影響亮度
僅供參考

网友:
不一定要用相同的長寬LED燈珠

网友B:
日本製??  用料都是CHINA 從面板開始 應該是對岸製造外銷日本.. 日本組裝(也有看過對岸組裝)..外銷台灣

1. 這樣的燈條, 可以用那種 LCD背光測試儀來直接測試燈條的好壞嗎?
    如果可以的話, 是直接接軟排的排線來測試嗎?
    可以的..
第二個問題 我比較會偏向找燈條 全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真找不到適合規格的 LED 燈珠代換  2種方法共參考
1. 壞的燈珠 直接短路過去 不宜多顆
2. 壞的燈珠 用 ...

一語驚醒夢中人.
對, 我其實不一定要執著更換掉燈珠, 少一顆亮度應該不會差很多,
除非很倒楣一次壞一堆,
我可能考慮用不同規格的燈珠去更換, 只要電壓對, 再想辦法黏上去應該就可以了.
不過, 我應該會先用你建議的稽納二極體先試試看, 如果成功了, 就再換LED燈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製??  用料都是CHINA 從面板開始 應該是對岸製造外銷日本.. 日本組裝(也有看過對岸組裝)..外銷台灣

1 ...

呵呵, 的確, 拆開看裡面的物料全都是Made in China, 最重要的面板當然也是中國製, 最多可能可能就像你說的, 就是在日本組裝,  如果是在中國組裝,  還號稱日本製, 那就真的太過份了...
1. 我只是沒見過用軟排來當作背燈的電源線, 這樣真的OK嗎?
    謝謝你的資訊, 我的LED測試儀明天就會收到了, 我等週末就來試試看.
2. 我在ebay, taobo, 阿里巴巴完全找不到這款型號的燈條,  連長得像的燈珠都沒看到,
    即使找到好像是同面板的型號, 但背光燈條還是都不一樣.
    因為機構的限制(一體成型的大鋁板), 如果不是完全一樣的, 應該放不進去, 那個排線的
    接頭應該會對不上.

    所以可能還是只能想辧法更換燈珠了, 謝謝大家的意見, 提醒我不一定要找到一模一樣規格的燈珠,
    反正現在它已被原廠判定死刑了,  如果換了燈珠就可以活過來, 即使亮度多少受到影響, 我想還是
    比現在好.

    不過, 我其實最大的疑問是,  一台49吋的液晶面板,  只靠最下方左右更一條的背光條, 共128顆小小的2012 LED 燈珠, 就可以一路往上均勻照亮整個面板, 這實在超出我的想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的確, 拆開看裡面的物料全都是Made in China, 最重要的面板當然也是中國製, 最多可能可能就像你說 ...

一台49吋的液晶面板,  只靠最下方左右各一條的背光條, 共128顆小小的2012 LED 燈珠, 就可以一路往上均勻照亮整個面板, 這實在超出我的想像了

你注意看 拆開後最下面那一塊透明的導光板 它的厚度中間剛好對正LED燈珠 從旁邊直接透視到整片透明板 所以整片的亮度很平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的確, 拆開看裡面的物料全都是Made in China, 最重要的面板當然也是中國製, 最多可能可能就像你說 ...

重點在於燈珠的寬度~
太寬的話~
上邊最好是跟壓克力板平行~(以圖二的角度)
不然凸出壓克力板~
凸出的地方會特別的亮~
下邊凸出就沒關係~

燈珠電壓也很重要~
通常電視用的是 3V 或 6V

网友:
搜索面板型號,如果其他品牌也使用同一面板,或許可以從關聯性中找到燈條

只處理壞掉的燈珠也是有缺點,不保證其他顆的壽命長短,那麼過一陣子又繼續壞

之前只換壞掉的燈條、沒三個月又壞,只好又拆一次全換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的確, 拆開看裡面的物料全都是Made in China, 最重要的面板當然也是中國製, 最多可能可能就像你說 ...

通常燈條上會有寫規格~(要拆下來)
自己掏回來也就幾百塊!!

网友:
完全可以信任用软棑线作为背光条的电源线,很多机型都在用。

用机械表R/10K档可单独测量灯珠好坏,3V灯珠正向阻值50K左右;
6V灯珠100K左右,正常的灯珠测量时会亮。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也可测量。

最好用同规格的灯珠换上,如找不到,耐压一定要相同,过流要比原来的大。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代换灯珠后一定要将灯珠的电流减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这样灯条就会耐用很多。

楼主:
更新進度:

   在收到LED測試儀後, 研究了好一會兒電源板電路, 再加上從網路找到一份  Panasonic 2016 LCD TV Technical Guide,
   雖然型號不一樣, 但大致上用詞及電路應該是一樣的,  終於確認它的背光電源是如何走線.

   背光模組分左右兩條,  分別由電源板 P3 及 P4 排線連接到背光模組,
   一條背光有64顆LED分4組,每組16顆, 二條背光分別是 C1 ~ C8 共8組

   每條背光有 2個 VLED pin 供電,以 P3 為例, pin9 的 VLED 供電給 C1, C2 2組, Pin 7的 VLED 供電給 C3, C4 2組

   確認供電腳位之後,開始用LED測試儀測試背光模組,測試結果 每組16顆,電壓為90.3V,
   問題一:  請問這樣是否表示這是 6V 的LED ?  (90.3/16 = 5.64V)

   其中 C6 組測不出電壓, 應該就是這次電視掛掉的的主因了, 拆下燈條來檢查, 這組16顆都還有微亮,  但其中第一顆似乎只
   亮一半, 直覺應該就是這顆的問題了.
   問題二:  LED 是 2mm x 1.2mm, 但燈條上完全看不到接腳,焊盤應該在燈珠正下方, 但完全沒有露出任何接腳的地方,
               請問只能一顆一顆解焊下來測試嗎?  還是有更好的方法?
               整個背光條上都看不到走線, 請問只能刮開嗎? (我很怕把線路刮斷 ...Orz )

absmen3000
通常燈條上會有寫規格~(要拆下來)
自己掏回來也就幾百塊!!

  燈條上沒有型號,只有編號...Orz   有人知道哪裡可以找到這款的燈條嗎?

  謝謝大家的寶貴意見, 感覺只差最後一步了.
  只要能確定LED 電壓,  想辦法更換有問題的LED,  我想修復的機會應該很大,
  請大家繼續能不吝指教, 任何意見都OK, 感謝!

网友:
建議樓主拿著燈條到LED專賣店去問問看,說不定他們有看過,畢竟專業不同,說不定在我們看起來很難的問題,人家一下就搞定了。

楼主:
狀況更新:

   苦等不到燈珠拆焊台,  只好利用3D印表機的加熱塊 , 土炮了一個拆焊台.

   終於把LED 拆了下來, 用燈珠檢測儀一測, 雖然可以點亮, 但亮度比其它的都低, 而且別顆是6V, 這顆的電壓都量不出來.
   沒見過這樣規格的LED, 問了賣類似LED 燈條的賣家, 但回覆是商業機密, 無可奉告 ( 我不是這個業界的人, 但真沒想到連LED型號都可能是機密??)

   因為位置實在太小, 而且焊盤是在底部中間短短的二根, 連SMD的稽納二極體也擺不進去,
   只好把它短路, 原本一組燈條是90.4V, 這組少一顆的是84.3V, 應該可以過保護的.

   接上電源板來測試, 已可順利點亮背板, 而且綠燈恆亮, 不再閃紅燈了, 心想, 哈, 竟然被我修好了,
   很高興地把全部零件都鎖回去, 迫不急待地開機, 準備要去跟老婆邀功, 省下2萬5的面板更換費用,

   但人生就是人生, 開啟電源後, 雖然沒閃紅燈, 背板也有亮, 但滿懷期望的畫面呢?(主版應該沒問題, 因為有聽到電視內容的聲音).
   仔細觀察了一下, 螢幕非但沒有任何畫面(有背光),  竟然在左測出現一條垂直線,
   天啊, 我把面板搞壞了... 明明就很小心,  也不知道在哪時候碰到 FPC 軟排, 把它搞壞了, 這下沒辦法交待了

   請問大家, 螢幕像這樣出現一條垂直線, 而且只有聲音, 沒有影像, 這樣還有救嗎?  (任何方法都歡迎)
   我有把邏輯板跟電源板的軟排重插, 但狀況沒變,  請問這有可能是邏輯板的問題嗎?
   如果真的是面板COF 排線的問題,  請問台北有人在重壓面板的COF 排線嗎?  謝謝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狀況更新:

   苦等不到燈珠拆焊台,  只好利用3D印表機的加熱塊 , 土炮了一個拆焊台.

應該是有接口沒接好,軟排線那邊都檢查重插
面板的問題,論壇裡面有個叫做 小張的 聽說很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有接口沒接好,軟排線那邊都檢查重插
面板的問題,論壇裡面有個叫做 小張的 聽說很厲害  ...

後來繼續看論壇上的討論文章及youtube上的影片,
有想過可能是排線的問題, 不過, 所有的排線都重插過, 狀況仍沒改變,
甚至有懷疑會不會是排線的問題, 還一pin一pin 去量過, 都是正常的.

試著把面版的排線一次拔一邊下來測試,  發現拔下來的那邊是全白的, 這樣是不是表示面板應該是好的?
不過, 那條垂直線即使拔掉訊號線, 螢幕全白時, 依然直挺挺地在那裡, 看樣子真的傷到 cof 了,
已經有心理準備, 就算面板真的沒事, 那條線大概也會是一直出現吧.

經過一次拔一邊排線來測試, 依然有聲無影, 感覺問題應該出現邏輯板,  但邏輯板的檢修已超過我的能力之外了,
在拍賣上找到二手同款型號的邏輯板, 感謝賣家願意過年前幫我出貨, 應該明天就會寄到,
希望換上後, 可以救回電視, 那不然過年還沒電視可以看, 應該會被家人唸到臭頭...
LG Display V18 UHD 120HZ 4IP Control V0.6
P/N: 6870c-0753a
Designed: 2017/07/19 H/F

雖然已經買了一片邏輯板, 不過, 也不確定就是邏輯板的問題, 查了論壇上大家分享的文章,
知道有一些量測點可以做初步的判斷, 但在這片板子上的絹印上卻都看不到那些測量點的說明,
所以完全不知道要如何下手, 請問大家遇到這樣的狀況時, 有什麼方式可以進行檢修嗎? 謝謝!

网友D:
測量記錄一下每顆大電感的電壓值

网友E:
有量測過 F2 保險絲是否燒斷嗎?

网友F:
如果只是一條亮線~大多是面板,跟邏輯板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測量記錄一下每顆大電感的電壓值

謝謝你建議的方法, 不過在換過邏輯板之後, 已出現畫面了,
而且因為隔天就開始過年, 只好先把電視組裝起來, 等之後如果再有損壞維修時再來量測了.
那不然已經用投影機看了一個月的電視, 每次看都得調暗客廳的燈光, 家人已經快受不了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量測過 F2 保險絲是否燒斷嗎?

哈, 保險絲是我唯一會量的, 因為整片板子看起來就是保險絲兩端好像黑黑的怪怪的,
所以一開始就去量了保險絲, 確認保險絲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一條亮線~大多是面板,跟邏輯板無關!

對, 確認換了邏輯板後, 影像已經順利出現了, 但那條亮線仍然直挺挺在那裡,
如果要去測試是不是面板COF 的問題, 勢必還要重新再拆開電視一次,  但在看到
電視出現睽違已久畫面後, 也確定面板那條線是在被我拆開後才搞出來的, 實在
沒有勇氣再重拆一遍了.

楼主:
進度更新:

   在除夕前一天終於收到邏輯板了, 三兩下就把邏輯板換上去,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接上電源...

   哈哈, 終於出現畫面了, 雖然如預期般那條亮線依然挺在那裡,  但成功出現畫面仍讓人激動許久,

   這次維修經歷快一個月,  這期間謝謝大家的指導,
   雖然最後並沒有修好邏輯板, 只是用2手良品更換, 而且弄出一條亮線, 稱不上完修, 但前面成功
   把LED燈條上的燈珠跳過, 這個過程也算是 一個經驗, 提供給大家參考,

   題外話:  2條燈條共128顆LED , 少了一顆, 其實真的感覺不到亮度的差異.

   最後再次謝謝大家的幫忙, 讓我在過年前修好電視, 總算可以好好的過這個年了... 哈哈哈...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型號的電視有任何想知道的事情,  請隨時留言給我, 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