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攝影高手會員技巧

楼主(2022-01-10):
請教有沒有會員知道照片中的水為什麼可以拍成這樣?謝謝

网友:
多年前有玩過一陣子單眼,只能算是新手,這張照片看起來應該是曝光時間拉長+減光鏡 or 黑卡,
這裡有別人的例子:拍瀑布長曝光技巧設定

网友:
曝光
更低快門速度低於流速於就可實行(殘影)。
跟跑車或賽車追焦依樣,快門夠可使物體定住,快門不足成霧化(大多糊了),恰到好處所拍攝人車呈靜止張力,背景流動化表現速度,拍瀑布正好相反追求慢速(一張表達動與靜)。

戶外因牽涉光線對比很大,天空(明亮)/溪谷(黑暗)多選擇晨昏需要光線,大白天只有加減光鏡(ND)以利降低快門速度,有助於景深(縮小光圈),有的現場技術夠減少對比再加黑卡遮光或漸層鏡,另外後製(疊圖(時間差))。

至於如何拿捏純屬取景技術,取景也要選有流動水珠(流)適當光線反射(水與石頭拍打水氣或水流動瞬間反光)
基本需腳架與相機,海邊海浪最好練。

如果很懶,家裡蓮蓬頭也可練可把大鵰拍到霧煞煞看蕪,美女經過蓮蓬頭洗禮,重點部位霧化若隱若現,吊足口胃,食色性也,胃口大開 。

美女請不到,臨時現場邀請巨星劉德華 馬桶照......大家每日一噴(咪吐)對象...礙於環境條件不足時間短促,流速水花不夠加減看.......流德華趕場.....
待我觀來,數據快門5秒/光圈F8/ISO500/焦距100MM/手動
若有不雅.........

网友:
慢速快門(1~2秒)基本需穩固相機腳架 防止抖動模糊

https://www.canon.com.hk/tc/club ... ail.do?itemId=10340

要拍攝如絲一般的瀑布,即使瀑布的流速不太快,快門設定在2秒已經可以成功拍攝;流速較快的瀑布,1秒就已足夠,如要得到最銳利的畫面,就需要腳架固定相機。 另外,我們也需要調較感光度至最低數值,避免相片過度曝光,同時可以確保有最高的拍攝畫質。 記得不要以曝光補償改善曝光,因為減低曝光補償會縮短曝光時間,影響拍攝流水的效果。

楼主:
嗯!看來攝影要學的技巧也是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看來攝影要學的技巧也是很多

條件不同,意外的道具也很多!
傳說中的水濂洞內外
夠你濕身水量一次雙閃最少1/60秒架腳架撐傘,人類目視感覺
頻閃10秒以下,太黑了,虛到路過鬼影出現
戶外單純多了流速又夠快門1/10秒以上
你喜歡哪張呢?
理論上物稀為貴!都要手動去設定或外掛相關器材達到你需要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條件不同,意外的道具也很多!
傳說中的水濂洞內外
夠你濕身水量一次雙閃最少1/60秒架腳架撐傘,人類目視 ...

你拍的都很漂亮啊!我只是單純好奇是怎麼拍的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拍的都很漂亮啊!我只是單純好奇是怎麼拍的而已。

圖片按右鍵 使用估狗圖片智慧鏡頭搜尋,就會有一堆出來。

每個人使用道具不同或相同,技術都會不同,只能僅供參考,因人而異,端看個人有沒有走火入魔!,你沒看過戶外強碰,大濕為了搶點都會拉幫結派,動手動腳動口呢!

网友:
這裡有圖片,同一相機不同快門拍流動水的效果,快門慢(要同時調小光圈,不然會曝光過度),感光的時間越長,流動水移動持續感光拍出來水霧化,高速快門(要同時調大光圈,不然會感光不足)、感光的時間越短、移動物體瞬間感光移動水才會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