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55RV6600 液晶電視有背光無影像

楼主(2022-01-10):
1.打開電源時無畫面,背光會有閃爍現象,約2~3秒後才完全點亮背光

2.量測12V輸出端子顯示9V,量測蕭特基二極體 pin2 腳位電壓被拉低至9V

3.量測整流後大電容電壓為115V,更換220u大電容量測為165V

4.量測LED燈條驅動電壓為115V,電流0.25A

5.量測一次側變壓器兩端對熱地電壓分別為78V與150V

請問各位前輩我應該往熱地側還是冷地側排查故障呢?謝謝!!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A:
两边都要测量查找;

冷地这边要查电解电容是否漏电,光藕,431等是否正常,主板这边是否短路拖底电压;

热地这边要查驱动IC工作电压是否正常,VCC电压,滤波电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要测量查找;

冷地这边要查电解电容是否漏电,光藕,431等是否正常,主板这边是否短路拖底电压;

1.目前已更換過紅線圈起的零件,但只要接上LED背光板12V電壓就拉低至9V

2.嘗試將12V輸出四條線挑起空接,結果一樣

紅色圈起處零件已換過

紅色圈起處零件已換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1.目前已更換過紅線圈起的零件,但只要接上LED背光板12V電壓就拉低至9V

2.嘗試將12V輸出四條線挑起空接, ...

右上方的 電容  二極體  檢查  !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目前已更換過紅線圈起的零件,但只要接上LED背光板12V電壓就拉低至9V

2.嘗試將12V輸出四條線挑起空接, ...

電源 晶片 濾波電容質量不佳 造成12V激勵不足

啟動 wet 大法 將 CE 51 CE 52   換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 晶片 濾波電容質量不佳 造成12V激勵不足

啟動 wet 大法 將 CE 51 CE 52   換了 !!!

1.感謝 巨风, jeanshyen, lkkseemi 前輩的指導,目前手頭上無上述提到電容,待買進後再測試

2.另想請問一下 lkkseemi 前輩提到的電容 CE 51,CE 52 我找了一下沒找到,不知是否為圖片中黃色圈圈的那兩顆呢?

ce51

ce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感謝 巨风, jeanshyen, lkkseemi 前輩的指導,目前手頭上無上述提到電容,待買進後再測試

2.另想請問一 ...

正ˋ確 就是它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ˋ確 就是它倆 。

今天換完  CE S1,CES2 與 QL1 後送電測試發現 CEL1 CEM7 (82u 100V)電容電壓只剩 30V左右

且數值在30~32 V之間跳動,更換前的電壓約 80 V左右,同時 QL1 (P1820ATF)會發燙,

參考 z9g7m0 大大的發文他所測得的電壓為 67.5V,真是怪了!!不知是否為電壓過低造成電流過大而發燙呢 ?

黃色圈圈為更換過零件

黃色圈圈為更換過零件

网友C:
你的 負載 可能有問題 ?

試著 把其他的接頭移除 ~

(PW ON 起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換完  CE S1,CES2 與 QL1 後送電測試發現 CEL1 CEM7 (82u 100V)電容電壓只剩 30V左右

且數值在30~32 ...

請問您 量的時候 電表接對了嗎 ?

熱地電路 黑棒接大電容 負極

冷地電路 黑棒接外殼鐵板或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負載 可能有問題 ?

試著 把其他的接頭移除 ~

一開始我也懷疑是不是 LED BL 有問題,後來爬文看到有前輩分享同型號電源板LED BL 輸出電壓量測值

為114.8V.而我量測的電壓值為 115V 0.25A,之後就沒再多琢磨,我有試過把 LED BL 接頭移除,量測 12V

輸出是正常的(負載包括 主機板,倍頻板,邏輯板,XY PCB 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 量的時候 電表接對了嗎 ?

熱地電路 黑棒接大電容 負極

是的,熱地與冷地電壓的量測我有分開如同您所說的一樣,不過我每次檢測時只有接主機板,從倍頻板之後的負載都沒接.

這台電視機原本的故障視電源燈紅燈亮,時開時不開,到後來完全開不起來,聽說有送修過只不過看沒幾次就又掛了

難不成連主機板也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我也懷疑是不是 LED BL 有問題,後來爬文看到有前輩分享同型號電源板LED BL 輸出電壓量測值

為114. ...

你可以裝回 LED BL 其他的不裝 ~

起動板子 看是不是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裝回 LED BL 其他的不裝 ~

起動板子 看是不是正常 ?

我有試過,目前的情況為LED BL都可以點亮電壓也有 113V 左右,但12V 電壓不管有無接負載都會被拉低至 9V .

昨天有更換過 P1820ATF MOS 管,送電測試 LED BL 會亮,但發現 P1820ATF 散熱片會發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試過,目前的情況為LED BL都可以點亮電壓也有 113V 左右,但12V 電壓不管有無接負載都會被拉低至 9V .

你說的有些亂 ~

你要不要 重新整理一下 目前的問題 ?

如果 12V 電壓不管有無接負載都會被拉低至 9V  !

那你要查一下12V 是由哪顆晶體在控制器 !

還有那些 板上的二極一定要檢查 ~

參考一下這一篇

BenQ 55RV6600 LED背光有點亮,但亮度不足!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7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有些亂 ~

你要不要 重新整理一下 目前的問題 ?

好的,我會重新整理一下問題與故障現象後再貼文.另外感謝您提供的資訊,可惜原貼文者沒有提供後續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