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LG 32LC7D-AD 電源板零件編號
關閉

楼主(2022-01-10):
有沒有大大有LG 32LC7D-AD電源板
照片中位置有一顆綠色電容的編號
因為小弟的爆掉了所以看不到了

有近照或編號嗎

照片後補

楼主:
附上照片。
希望有大大可以幫忙。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照片。
希望有大大可以幫忙。
感謝

上傳的圖片出現檔名, 請修改
圖檔上傳後,要手動插入文章裡,不然會在圖左上出現檔名

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還有標題與內文的型號也打錯了

网友:
整樓貼圖都出錯....

网友:
那個叫znr熱敏電阻 不是電容 別搞錯 要多做功課  呵呵 還有這個可代換不用看規格 找舊板拆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