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745Ultra 關機後無法開機

楼主(2022-01-11):
一直以來就很討厭重開機,這個故障又是因故得關機,再開機卻開不起來
這台老電腦,是很久以前架的網站主機、有建db,因為很少在用,所以也沒想升級

故事發生在上星期六台電要斷電
所以我就把它關機,已經不記得上次關機是什麼時候了,少說也好幾年前
再開機的狀況就跟以下一樣
拆出來裸測也一樣

板上的電容我都換新了

查bios的嗶聲應該是rom fail
我有ch341a,但沒有這種ic座,也不知道網路下載的flash檔是否要修改才能燒?

不知道要如何重燒?還要買空白ic?是否有大大可以協助?

如果有大大可以幫忙燒一顆給我裝上測試,我可以付費,先謝謝了{n_097:}

网友A:
機子久了都會氧化 就用去漬油把記憶體座跟ROM座用牙刷擦一擦 ROM就用一張白紙放在下面擦一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子久了都會氧化 就用去漬油把記憶體座跟ROM座用牙刷擦一擦 ROM就用一張白紙放在下面擦一擦 ...

有,我有試過了
這幾天想到不甘心
就會拆了擦一擦再試一下
顯示卡、記憶體、cpu我有備品測試過,結果一樣
bios擦過後我還有用學姐牌接點保養擦過
也是一樣的嗶九聲
所以才會想是不是bios故障的

网友B:
可以試一下不裝 記憶體 聲音是否有變 ?
連 顯卡 也不裝 ~

也許有支援 USB 燒錄功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試一下不裝 記憶體 聲音是否有變 ?
連 顯卡 也不裝 ~

有試過不插顯卡,或插備品的顯卡,聲音不變
記憶體我晚上再試試

現在開機連螢幕亮起來都沒有
試過換電池
clear bios
也都一樣嗶九聲

网友C:
看來只能找附近的網友幫忙燒錄BIOS試試看了
人在哪個縣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只能找附近的網友幫忙燒錄BIOS試試看了
人在哪個縣市呀?

不用附近也沒關係丫,我可以付費買bios,如果有方便提供的大大,請再私訊我,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試過不插顯卡,或插備品的顯卡,聲音不變
記憶體我晚上再試試

聽起來是前面 2短音 再連續短逼 !

顯卡的檢測是比較後面 ~

一般會 短逼 的話 跟 BIOS 的關係可能比較少~

你不是有 ch341a  可以自己試一下 ~

找一些 漆包線 或 細線 自己焊腳 没幾條線 ~

先把 BIOS 上的貼紙撕掉 才能知道 使用哪顆 ?

主機板的正式型號 (MS-6561) (VXX)??

找看看在 PIC 插槽 那有標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起來是前面 2短音 再連續短逼 !

顯卡的檢測是比較後面 ~

好的,我會再試試,謝謝大大~

网友D:
感覺比較像一長八短,應該是記憶體或顯示卡問題機率比較大,
借個DEBUG卡插上看停止碼會比較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比較像一長八短,應該是記憶體或顯示卡問題機率比較大,
借個DEBUG卡插上看停止碼會比較好判斷. ...

試過記憶體不插,不會嗶,直接當機,按一下電源鈕無法關機,要長按才關得了
顯示卡有換過備品及不插,只要有插記憶體,都一樣是嗶九聲~
我有debug卡,還在尋找~{n_080:}

网友:
看起來像是xx020 2Mbit 8 bit flash ROM, 最好撕掉拍個照片比較好找代用

网友E:
重燒 bios 解決了沒?
我可以免付費代燒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燒 bios 解決了沒?
我可以免付費代燒 .

還沒解決,先謝謝大大了

只是拿下來
還被我弄彎腳了…
不知道這買得到嗎?我想說額外買,還是大大有可以賣我?謝謝

网友:
剛找了一下,有咧!有需說一下‧‧‧‧

网友F:
軔体程式寄來即可,有編程器可燒錄,詳私訊。

楼主(2022-02-22):
引用 网友F:
軔体程式寄來即可,有編程器可燒錄,詳私訊。

感謝大大,我換好了
但一樣的現象
嗶的聲音一模一樣
所以應該就不是bios了

忘了上次多久前使用的

找了好一會兒才找到debug 卡
結果如下

所以好像是顯示卡的問題
但換過兩張了
不會剛好都同時壞了吧?
還是是壞主機板的顯示卡插槽?
是否還有人有好的pci顯示卡可以賣我?

网友D:
AGP插槽有時插到底會異常,可以稍微提高一點可能就會正常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我換好了
但一樣的現象
嗶的聲音一模一樣

兩張顯卡同時壞的機率有多大?

用接點清潔劑(or 買大桶1升裝的異丙醇99%更划算)噴主板插槽和顯卡金手指,
用牙刷刷一刷, 用吹球吹乾,
能解決很多奇怪的小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兩張顯卡同時壞的機率有多大?

用接點清潔劑(or 買大桶1升裝的異丙醇99%更划算)噴主板插槽和顯卡金手指,

兩張顯示卡都差不多年紀,只是一個有上機,一個沒有…顯卡上的電容我也換了

插槽要用什麼下去刷?又怕把針弄短路…所以我都只有用橡皮擦擦金手指

我有買學姐牌的電路板清潔劑,但插槽用牙刷刷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AGP插槽有時插到底會異常,可以稍微提高一點可能就會正常了.

這樣,不會造成短路嗎?會擔心愈搞愈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張顯示卡都差不多年紀,只是一個有上機,一個沒有…顯卡上的電容我也換了

插槽要用什麼下去刷?又怕把 ...

電路板清潔劑(其實就是異丙醇),
用PP材質噴霧罐, 裝入清潔劑去噴, 再用牙刷刷,就夠了,
記憶體槽, 介面卡槽, 都要噴
刷不到的地方毋須執著,
用吹球吹乾 (或者吹風機稍微吹一下, 不吹放個10幾分鐘也會乾),再上電就行了
你這電腦幾年沒關過機, 很可能這樣就能解問題了.

我家中5、6部電腦,至少每年都噴+清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我換好了
但一樣的現象
嗶的聲音一模一樣

2張同時的機率相當小 ~

你可以測一下 顯卡插槽 對映的供電腳位 ~

還有 會有一個管理的 IC  從那下手會比較快 ~

先用  PCI 顯卡測一下也行 ~

找一下有没有 點位圖 可能比較有幫助~

AGP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53-1-1.html

AGP匯流排-接腳定義(轉貼)
https://bbs.pigoo.com/thread-1562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