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手機充電器維修~

楼主(2022-01-12):
我想這個手機充電器 很多人壞了可能就直接丟了 為了避免地球又多一件垃圾!

我就打開修看看 原本想找一下這個 6支腳的電源控制 IC  實在看不出來編號是多少? 老人家看了半天

還是看不出所以然  於是就先把周邊的電路跑一遍  首先 AC IN 經過 保險絲 限流電阻 橋整 這些元件都没問題

那主要的 推動的 晶體 似乎也没啥問題  發現有2顆 二極體測一下  這二極體雙向都會導通  跑一下電路

這不該會如此 看了連接的元件 串連一顆電容 該不會是 電容打穿短路 ? 拆下電容用二極檔測一下 居然是短路的 看來問題找到了

但是這電容的容量是 ? 網路上找一下類似的電路 參考一下  .0001uF ~ 4700P 找了半天找到一顆 .0001uf 的

就是它了 把它換上去 試了一下没啥問題 ! (好像是 消除脈湧的作用 !) 有錯請糾正 !

參考用電路 (取自網路)

故障電容的位置 (中上)  C3 102 1KV

故障的 麥拉電容 (短路)

网友A:
這個C3 102 1KV  在實物PCB上 多串了 101 [100R] 電阻

設計人指望這樣能降低耐壓額定需求?  以求降低價格?
真正沒天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C3 102 1KV  在實物PCB上 多串了 101 [100R] 電阻

設計人指望這樣能降低耐壓額定需求?  以求降低價格? ...

有請大大指點 ~

网友A:
我指點個 Peeee...別糗我咧

電感類 受MOS晶體 D極 做開關驅動  轉態就是有急遽電壓變化  這裡翻一下對照 冷(愣)次定律 就不再多說

只是當MOS晶體 D極 轉OFF 時  出現的前沿尖波電壓非常高    所以那個電容耐壓 用上 1KV等級
以這1KV 要求來看  陶瓷電容 比 塑膠電容 便宜而且體積小  堪稱物美價廉

原設計卻期望更低成本  照片上的麥拉電容一般就50V 耐壓 最多就100V
因為比 1KV等級陶瓷電容 更便宜

結果當然是一段時間後  擊穿

网友B:
為了減少垃圾應該不要買特別低價的.一般手機原廠的充電器就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點個 Peeee...別糗我咧

電感類 受MOS晶體 D極 做開關驅動  轉態就是有急遽電壓變化  這裡翻一下對照 ...

對哦 ! 你没說我還不知道~

因為 原來的 規格 完全看不到 就呈現短路 !

你分析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了減少垃圾應該不要買特別低價的.一般手機原廠的充電器就很耐用.

這個是手機附送的~

原本也是用的好好的~

就突然不來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