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Tanita RH-002 溫溼度時鐘

楼主(2022-01-13):
各位好. 手邊有台Tanita 溫溼度時鐘, 型號為RH-002

剛拿到沒多久. 螢幕即發生數字不清的現象, 想請教這可能是哪邊出了問題呢?

補充內容 (2022-1-13 11:00 PM):
這個為新品, 剛拿到用沒幾個小時就變如此 (無法退淘寶貨)
剛裝上電池是好的. 結果沒多久就變成這樣
所以偏光膜是正常的. 也換過新的電池....

网友A:
上傳的圖片左上方出現檔名, 請修改
圖檔上傳後,要手動插入文章裡,不然會在圖左上出現檔名

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傳的圖片左上方出現檔名, 請修改
圖檔上傳後,要手動插入文章裡,不然會在圖左上出現檔名

好的, 已修改. 抱歉.

网友B:
剛開始是好的嗎?(沒交代清楚很難回答問題)
可能偏光膜 或者 熱燙紙沒燙好(會缺畫)

网友C:
可以試著換電池 ~

換一般碳鋅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開始是好的嗎?(沒交代清楚很難回答問題)
可能偏光膜 或者 熱燙紙沒燙好(會缺畫)

您好, 這個剛拿到(新品)用沒幾個小時就變如此
剛裝上電池是好的. 結果沒多久再去看就變成這樣
所以偏光膜是正常的. 也換過新的電池亦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試著換電池 ~

換一般碳鋅電池~

您好, 這個剛拿到用沒幾個小時就變如此
淘寶買的, 沒法退回去
剛裝上電池是好的. 結果沒多久再去看就變成這樣
所以偏光膜是正常的. 也換過新的電池亦是如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這個剛拿到用沒幾個小時就變如此
淘寶買的, 沒法退回去
剛裝上電池是好的. 結果沒多久再去看就變成 ...

用舊的電池試一下~

如果有可調的電供 可以試一下~(1.2V X2 =2.4V)

网友D:
我遇到的是振盪器不良 . 字會慢慢越來越淡向你這樣 . 後來就把他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舊的電池試一下~

如果有可調的電供 可以試一下~(1.2V X2 =2.4V)

您好, 可調電供用2.4V時, 螢幕字會變更淡.
但字仍是分辨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是振盪器不良 . 字會慢慢越來越淡向你這樣 . 後來就把他丟了

您好, 也是同個產品嗎? 原本想Tanita牌子比較大..沒想到....
另請教, 要怎麼辨別振盪器的好壞呢?
我剛量了一下, 圓柱型振盪器大小為2x6
如果我去電子材料行, 是不是找同樣大小的換上可以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可調電供用2.4V時, 螢幕字會變更淡.
但字仍是分辨不清..

關電 重上時 會有測試 畫面嗎?

如果有的話 正常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可調電供用2.4V時, 螢幕字會變更淡.
但字仍是分辨不清..

不是應該用3V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 也是同個產品嗎? 原本想Tanita牌子比較大..沒想到....
另請教, 要怎麼辨別振盪器的好壞呢?
我剛量 ...

不是同個廠牌 . 但功能一樣 . 忘記為什麼去發現到是振盪器的問題 . 剛好買兩台就把兩顆對換印證

我的是剛裝電池會好一陣子 . 接著又會慢慢變成跟你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關電 重上時 會有測試 畫面嗎?

如果有的話 正常嗎 ?

使用3V與2.4V測試時, 畫面是一樣的, 一接上電源即開機.
開機即顯示溫溼度及時間. 並無測試畫面.
3V 與2.4V的差別只在於螢幕數字的明暗.
用可調電供測試時, 我調整電壓時發現電壓愈小, 數字愈暗

楼主:
2顆1.5V電池加起來是3V沒錯.
因上面網兄希望我用2.4V測試.
所以我接上電供後測試2.4V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同個廠牌 . 但功能一樣 . 忘記為什麼去發現到是振盪器的問題 . 剛好買兩台就把兩顆對換印證

我的是 ...

了解. 謝謝分享. 如果到後面死馬當活馬醫時, 我再來換振盪器試試.

网友E:
排線不知有無接觸不良或漏電,壓一下排線試試有沒有變化。但是不要拔下,因這種熱壓的排線沒有設備沒法接上。

如果振盪器不良,時間會不準,可以先查看有無此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線不知有無接觸不良或漏電,壓一下排線試試有沒有變化。但是不要拔下,因這種熱壓的排線沒有設備沒法接上 ...

現數字已斷字不清. 可能無法辨別時間.

排線的話. 我只有試著將接觸點再壓緊試.
以及微微拉直或調整各樣角度試試, 但結果一樣.
測量部份, 接觸點皆被膜給封死. 不知該從哪下手..

网友E:
處理排線的工具我沒用過,以下資訊供您參考,是否值得修理請斟酌,因為或許有其他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3V與2.4V測試時, 畫面是一樣的, 一接上電源即開機.
開機即顯示溫溼度及時間. 並無測試畫面.
3V 與2. ...

這是正常的表現~

會要你用電供試 是因為有的對電壓敏感 ~ (電池的內阻有關)

可以看一下 電流 是否正常 ?

看來 不好修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正常的表現~

會要你用電供試 是因為有的對電壓敏感 ~ (電池的內阻有關)

說到電流, 我用可調電供供電時,
用的是CV mode 定電壓去調整.
但卻發覺CC 電流值為零.
我的可調電供可顯示小數點後三位數
我在想是否哪出了問題. 如果螢幕有亮. 理論上電流值不該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處理排線的工具我沒用過,以下資訊供您參考,是否值得修理請斟酌,因為或許有其他的問題。

謝謝您. 我有刀型烙鐵頭. 或許到最後可用來一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說到電流, 我用可調電供供電時,
用的是CV mode 定電壓去調整.
但卻發覺CC 電流值為零.

電流 很小 是正確的~

如果你壓動排線 都没有作用~

這個問題可能就不簡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流 很小 是正確的~

如果你壓動排線 都没有作用~

了解了..
沒關係. 如果真的沒法修復的話.
原本只是想可以修就修. 就不用多製造電子垃圾..
再次謝謝您的協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說到電流, 我用可調電供供電時,
用的是CV mode 定電壓去調整.
但卻發覺CC 電流值為零.

這個電源供應器的最小位數是 0.001A = 1mA , 但那個液晶時鐘溫度計的消耗電流遠低於此,因此無法顯示。

我們先試著估計一下: 假設只用一顆四號電池,可用一年。維基百科上記載 AAA碳鋅電池電量一般為 540 mAh ,一年的小時數有 365 day × 24 h/day = 8760 h ,因此平均電流是 540 mAh ÷ 8760 h = 0.0616 mA = 61.6 μA

我的液晶時鐘溫濕度計,好像很久沒換電池了,字跡還看得清,只是似有稍淡,原本還在想該不該給它換電池,但拿動的時候發覺有些字跡亮度不穩定,把電池蓋打開一看,電池負極已經生銹了,趕快取下,還好發現的早,觸點及彈簧僅略沾到銹,經簡單清理後已沒有生銹痕跡,更換新電池並順便實測一下電流: 一般是 12 μA,偶爾會跳一下到 52 μA。話說這類省電的電器,常常電池都嚴重漏液了都還能用,以致容易延誤電池更換時機,漏液輕則造成接觸點損壞,重的話滲入電路板,常常難以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電源供應器的最小位數是 0.001A = 1mA , 但那個液晶時鐘溫度計的消耗電流遠低於此,因此無法顯示。

原來如此. 算的真精準..^^
是的. 有時電池一不注意就放太久, 然後就漏液了...
不愛用電池. 但又不得不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沒關係. 如果真的沒法修復的話.
原本只是想可以修就修. 就不用多製造電子垃圾..

數字不清,表示液晶面板電壓下降,
電壓是電池電壓經由charge pump升降壓的來達成,
有些電容式升降壓, 或者同時透過電阻分壓,

把PCB上面的貼片電容電阻全部補焊一次,
如果沒效, 那就是charge pump的IC傷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數字不清,表示液晶面板電壓下降,
電壓是電池電壓經由charge pump升降壓的來達成,
有些電容式升降壓, 或 ...

好的. 謝謝, 我再試試看
不過有的貼片真的很小. 我的功力也沒那麼好..
手邊也沒熱風槍..不知道能否成功就是...

网友G:
** 不好意思 你初來 不知你程度如何 以下是很初淺但常遇問題**

所謂的電池電壓 請在PCB 端點上量測  例如C1 或 VBAT / GND 是相對比較真實的量測點

電池座彈片  線故障   線頭在PCB 端點焊接不好 ...  都是大騙子
很多人栽在這種邏輯騙局裡

楼主:
引用 网友G:
** 不好意思 你初來 不知你程度如何 以下是很初淺但常遇問題**

所謂的電池電壓 請在PCB 端點上量測  例如C ...

您好. 我的確程度很初淺. 僅是會想試著 DIY 的初學者程度而已.. ^^

依照您寫的, 我裝上電池後, 量測PCB版上的電壓與電池彈片座出線端上得到的都是3.1V
這應表示進到PCB板上的電壓是沒問題的, 應該可以這麼理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 也是同個產品嗎? 原本想Tanita牌子比較大..沒想到....
另請教, 要怎麼辨別振盪器的好壞呢?
我剛量 ...

你確定在淘寶上買的是Tanita正品? 對岸蠻多都是仿的好嗎~~~

网友:
洗洗板, 看看晶振的電容有沒有漏電
不行就是垃圾產品, 直接扔了

网友I:
感覺像是對比出了問題,丟了很可惜!! 真的修不好要丟,看有需要什麼交換的,我可以和你交換零件!! 或是寄過來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確定在淘寶上買的是Tanita正品? 對岸蠻多都是仿的好嗎~~~

淘寶上買東西我會挑賣家, 不是選低價.
這個賣家評價也有三個皇冠...
所以才會向他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覺像是對比出了問題,丟了很可惜!! 真的修不好要丟,看有需要什麼交換的,我可以和你交換零件!! 或是寄過來 ...

您好, 真的抱歉, 久未上來看. 所以沒看到您的回覆
因為還是修不好, 所以只好作罷. 資源分類回收了..
如果早點上來看. 有看到您的訊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真的抱歉, 久未上來看. 所以沒看到您的回覆
因為還是修不好, 所以只好作罷. 資源分類回收了..
如果 ...

沒關係!!就沒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