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廚房熱水水龍頭修沒幾個月還是滲水

楼主(2022-01-14):
如圖中央為熱水,右邊為冷水。
當初故障症狀為「水龍頭漏水」,師傅拆開後部份螺牙斷在水管裡,排除後裝回去還是漏水。
所以改用紅色膠固化施作並加上塑剛土加強,額外凸出一根鋼管與開關。
今天壁磚滲水特別明顯,請教有這方面經驗的師傅,這樣的工法是正確的嗎?
感謝回覆。

网友A:
螺牙斷在水管裡 有取出嗎?   有順牙嗎?

請師傅回來處理  簡單上   止洩帶  防水膠帶

                       困難     敲掉   換接頭

网友B:
如果處理過又加上塑剛土加強 還漏水 ~

不排除接頭鏽裂 可能要敲開水泥 換掉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牙斷在水管裡 有取出嗎?   有順牙嗎?

請師傅回來處理  簡單上   止洩帶  防水膠帶

已取出,都交給師傅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處理過又加上塑剛土加強 還漏水 ~

不排除接頭鏽裂 可能要敲開水泥 換掉接頭~

接頭當初應該沒換,看來換老師傅來解決比較妥當。

网友C:
換水龍頭,螺牙斷在水管裡不可怕。
可怕的是,接螺牙的水管接頭邊緣,如果裂了,那要鑿牆的。

网友:
換水龍頭螺牙斷了  不知是何法取出的?
用退牙器還是用鋸片切2槽敲出的?
用退牙器有可能就是接頭壞了 要敲牆壁換接頭
用鋸片的 可能在鋸時傷到螺牙 還是要敲牆壁換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水龍頭,螺牙斷在水管裡不可怕。
可怕的是,接螺牙的水管接頭邊緣,如果裂了,那要鑿牆的。 ...

不怕,等過年後再說。

网友D:
大家好~~

不能理解熱水龍頭龍頭後端為何要加裝止水閥
可能要麻煩你貼一下熱水器處的進出水管路上來才能釐清
如果想敲牆換接頭
牆壁要開的洞會很大才能有換管的迴旋空間
可能會鑽破隔壁住戶牆壁

這問題只有熱水管另配明管別無他法

网友:
1...原先拆出舊龍頭(水龍頭漏水).殘留管牙在裡面.經取出裝上新龍頭一樣漏水(牆壁滲水).這是牆內接頭裂開了(可能取殘牙用鋸片傷到接頭.也可能是老式鐵水管.銅接頭.這些用久脆化新水龍頭鎖上去撐裂)..所以原先水電師傅上膠+塑鋼土.接上立布(雙頭公牙鋼管).內側封死.到這邊是讓樓主家後續再有更換水龍頭.不要動到內側接頭.後面的開關(也可以用接頭.雙頭母牙).就是方便以後更換水龍頭.原先師傅這樣做.也是知道有內側管裂.而管裂.一般就是挖牆壁了.在挖牆壁之前.原先師傅使用上膠+塑鋼土.是在管裂處理上.死馬當活馬醫的處理方式.有些這樣做.有機會不漏水.這次顯然是沒碰到.
2...現在水龍頭滴漏水.盡量只更換橡皮就好.網路隨ˊ便查就能指導你如何處理.老房子盡量不要整個更換.容易碰到管裂情形.媽媽家鄉下房子.75-77年間改建的.前次水龍頭滴水.那時不懂換橡皮就好.diy整個拆下換新.就碰上輕微管裂.幸好鎖上後沒漏水.我家房子買的則是85年建的.歐式流理台水龍頭太內側.洗碗洗菜要彎腰.很累.就自己接銅接頭加長.鎖上水龍頭.鎖過頭.銅接頭裂開.幸好不是內側接頭裂開.改用白鐵接頭.小心鎖上.用到現在.後面就盡量換橡皮.不去動整隻水龍頭了

自行更換橡皮.如果覺得水垢太多.容易傷到橡皮.量販店10-15元洗廁所的濃鹽酸澆上去.牙刷跟上.刷好大概沖個水.等全部裝好.開上水沖幾秒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

不能理解熱水龍頭龍頭後端為何要加裝止水閥

1.當初師傅直接安裝水龍頭時,採用正常的工法,之後有滲水情形才改變工法。
我也不知道為何要多個開關,電熱水器放置在浴室。
浴室與廚房的距離約10公尺。
2.因為是透天的,沒有鄰居牆壁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當初師傅直接安裝水龍頭時,採用正常的工法,之後有滲水情形才改變工法。
我也不知道為何要多個開關 ...

我也不知道為何要多個開關        我猜測.內側管裂要封閉不動有幾種
1...接延伸接頭(一頭公牙.一頭母牙).再鎖水龍頭.問題是以後更換水龍頭.可能時直接板手(或管鉗)扭動水龍頭.可能不是水龍頭跟延伸管接觸區轉動.而是直接內側裂管區轉動.如果沒有固定住延伸接頭.很可能就是內側管區轉動.裂管了.總是比較鬆.比外面容易鬆動
2....接立布(雙頭公牙)+接頭(雙頭母牙)+水龍頭.以後更換依樣會有1的問題
3....接立布+開關+水龍頭.以後更換.動手者會習慣的用手握住開關穩住不轉動.一手工具拆水龍頭

1+2都是要用2隻工具..3則是一般動手習慣.當然.也可能是水電師傅剛好沒有1+2的零件.手上就是開關這種組合.就直接裝上了.也可能是考慮以後更換方便.不用再去關水源(我家要關水源.需要上3樓頂水塔關.沒裝爬梯.需要自己搬鋁梯上去.超麻煩的.不然就要水塔水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