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炎SY-808檯燈故障問題排除請教

楼主(2022-01-16):
三炎SY-808這檯燈用了10幾年有,
只是不常開,
現在就是開了會燈管尾部呈現紅光。
新舊燈管都一樣,只是差在新燈管紅燈比較亮一些。
這燈可切換13w跟18w,要調18w,紅燈才比較明顯。
把燈拆開了看到零件,
看是保險絲沒斷,電解電容也無明顯突起,
所以上來問問有經驗的版友,比較有可能是哪個零件壞掉?
詳細規格應該比較相近SY-809

网友A:
右 紅色的 電容 檢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 紅色的 電容 檢查 ~

請問是編號1(473J/400VPP)?
還是編號2(472k/800VPP)的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編號1?
還是編號2的電容?

都要檢查 ~

楼主:
我用指針型的三用電錶的歐姆檔調1K測編號1跟編號2,
編號2的指針會明顯往數值0移動(就像短路),
編號1完全沒動靜,
左邊兩顆小的則有些微動靜(指針往右邊0方向移動一點後往左移動),
所以是換編號1(473J/400VPP)的電容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指針型的三用電錶的歐姆檔調1K測編號1跟編號2,
編號2的指針會往數值0移動,
編號1完全沒動靜,

你没有測電容的電錶 ?

你可以換看看 ~

記住 耐壓 可大不可小 ~ (400V) 以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測電容的電錶 ?

你可以換看看 ~

我没有測電容的電錶,
1. 那我要先換編號1(473J/400VPP)嗎?
2. 編號2(472k/800VPP)是不是就要耐壓800V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測電容的電錶,
1. 那我要先換編號1(473J/400VPP)嗎?
2. 編號2(472k/800VPP)是不是就要耐壓800V以 ...

是的~

換 473 那一顆 電壓 要 400V 以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換 473 那一顆 電壓 要 400V 以上 ~

了解,thx,400V以上,那...
把編號1換成800V的也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thx,400V以上,那...
把編號1換成800V的也可以嗎?

要看你裝的下裝不下~

而且價錢比較高 ~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編號1(473J/400VPP)?
還是編號2(472k/800VPP)的電容?

編號1換了狀況一樣,
編號2換了就修好了,
其實一開始應該可以直接換2就好,
因為2用電錶量是短路狀態,電容短路很明顯就是壞掉。
編號1要用電烙鐵/吸錫器換,
編號2用卡榫的,會拆裝就好,根本不用準備電烙鐵/吸錫器。

編號1我用0.047uF/630V的麥拉電容(HJC/.047J/630MPS)取代
編號2我用0.0047uF/1.25KV(1250V)的麥拉電容(WHV/472J/1.25kVDC)取代

F值一定要一樣,電壓則是能高不能低。

編號1的新麥拉電容我買台幣7元,
編號2的新麥拉電容我買台幣10元,
基本上電壓愈高的愈貴,
兩個元件都在家裡附近的電子材料行買的。
P.S.感謝jeanshyen大的指導跟痞酷網提供交流環境

楼主:
後來都裝好後好像有點接觸不良,
又拆開把編號2電容壓回電路板底下,螺絲改鎖對角,
再裝回就比較正常了。
話說回來,
現在要找能13W/18W切換的檯燈好像不太容易,
同時又要CCFL燈管的更難找。
順便說說,
那支用了1X年的Philips的荷蘭製(Holland)舊燈管還沒壞,也挺神的,
新燈管已是波蘭製(Poland)。

网友:
引用 楼主:
編號1換了狀況一樣,
編號2換了就修好了,
其實一開始應該可以直接換2就好,

發表文章 請勿更改字體與大小
更是主要用在重要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都裝好後好像有點接觸不良,
又拆開把編號2電容壓回電路板底下,螺絲改鎖對角,
再裝回就比較正常了。

順著你的帖子來科普一下,Fluorescent Tube=螢光管=日光燈,兩端各有一組燈絲線圈來釋放電子,

CCFL=冷陰極螢光管,雖也看到白光,但不同於歷來所稱的日光燈,它兩端並無燈絲,不是靠燈絲釋放電子,

是靠升壓線路產生讓氣體放電的高電壓來點亮,除了顏色,粗細功率不同外,CCFL與霓虹燈相類似.

之前螺旋省電燈泡,常有兩端燈絲燒斷就不亮了,此時壞的燈兩端若另外加更高的電壓,

把它當作CCFL來操作也還是會亮,只是並非單純一個簡單高壓即可,點亮後電壓就要降低,

否則功率消耗,發熱費電,日光燈也是啟動電壓點亮後降低到工作電壓,原理大同小異,

但其中各種燈管的特性參數不易取得,只能土砲玩玩.

网友: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文字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