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W7S筆電拆解

楼主(2022-01-16):
Asus W7S筆電掛了,沒影像,只有LCD屏亮,可開機後數次整個就不通電了,外部power adapter是正常,把筆電拆解了.
請教不加CPU及GPU的散熱片及風扇,CPU及GPU會發熱能直接通電嗎?

网友A:
不讓CPU 跑作業系統 (例如不上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讓CPU 跑作業系統 (例如不上硬碟...)

好主意,下去試試

网友:
電路圖
ASUS W7S.pdf (1.48 MB, 下載次數: 25)
點位圖
ASUS W7S (60-NHTMB1000-A01P) REV 1.0 - BoardView.zip (248.42 KB, 下載次數: 16)

网友:
網路上很多維修筆電的影片,都是直接拆主板出來量測上電維修,確認有開機(有的維修家是用電流上升法去判斷主板是否已經開機)。你可以參考影片再配合獅子魚大大的電路圖及點位圖,應該可以事半功倍。

楼主:
現在整了一台dc power supply對裸板供電,為了避免一送電把主機板燒了,輸入電壓設19Vdc,輸入電流限制該怎麼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整了一台dc power supply對裸板供電,為了避免一送電把主機板燒了,輸入電壓設19Vdc,輸入電流限制該怎麼 ...

應該是5A 筆電的變壓器應該是3.多A 電供通常是設定在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5A 筆電的變壓器應該是3.多A 電供通常是設定在5A

上電後輸入電流開始0.2A,緩慢爬升至2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電後輸入電流開始0.2A,緩慢爬升至2A

你有外接螢幕試嗎

楼主:
居然有畫面,矇了,難道是筆電LCD屏幕掛了,我組回去試試...

楼主:
果然是LCD屏幕有問題

网友B:
把屏拆開看屏線是不是氧化或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屏拆開看屏線是不是氧化或接觸不良

用電子接點清潔復活劑噴了LVDS線端子及座,還是白屏.

楼主:
示波器測了筆電LCD高壓板的升壓變壓器初極,有震盪波形,高壓板應當有正常沒損壞.

楼主:
我測了LVDS座的pin腳,示波器可看到各組的差分信號,但是EDID_CLK及EDID_DAT則無信號的3.3V高電位.

网友C:
這台絕大多數是顯示晶片問題 可以在論壇搜尋W7S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highlight=W7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絕大多數是顯示晶片問題 可以在論壇搜尋W7S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 ...

要是晶片問題,外接顯示器可顯示

楼主:
測了Intel CRESTLINE 965PM晶片組的LVDS供電電壓,一組正常1.8V,另一組1.23V.

搞錯了,線路圖沒仔細看,+V1.8_DLVDS看成為 +1.25VS_PEGPLL,

楼主:
甚麼情況下LVDS無時鐘no clock及無資料信號no data? 即便有4對單8的差分信號在LCD屏可測得,也無法有LCD畫面輸出,clock及data是來自於NVIDIA的GPU型號NB8M-SE之EDID_CLK,EDID_DAT,

网友:
EDID 的用意 是系統端對設備端 讀取設備資訊(例如 設備ID 解析度等等等資訊)
初開機 或 剛連線時  才有讀取行為

進階的 才有可能支持 系統端經過 EDID 對設備下達 控制指令 (調背光/ 設備待機)

EDID_CLK,EDID_DAT 你想看信號
通常得上述說的初開機 或 剛連線時  才有讀取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