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溫度保險絲相關問題請教

楼主(2022-01-16):
各位先進好,近期家人熨斗故障
初步經查是250V 10A 192度溫度保險絲不導通
由於線路來只是單純水泥電阻發熱機構
感覺應該只是家人使用不當損毀
使用過久/乾燒/忘記關機...之類
想請問:

1.這類保險絲,192度溫度保護是192度會燒斷,我原以為又同時具備10A保護
  但經查WIKI「沒有電流保護功能,只是單純容許10A」
  換句話說萬一電流超過10A也不會斷,但本體會超載發熱,直到燒斷為止?

2.承上,一般電流保險絲有些會標註250V-10A、125V-20A這類2500W推算
  那是否也可可推算10V變成可耐250A?(總覺得不行,但不懂其原理)

3.有鑑於家人很可能又會粗心,導致高溫燒斷,覺得這種保險絲都一次性
  又要拆光重上烙鐵頗麻煩,不知有沒有同等規格的復歸式保險絲可以取代呢
  未來萬一又燒斷了,放著等涼就正常了

以上123,先感謝熱心版友解惑
(在下非本科,若問題很蠢,先說聲抱歉):

网友:
1.這類保險絲,192度溫度保護是192度會燒斷,我原以為又同時具備10A保護
  但經查WIKI「沒有電流保護功能,只是單純容許10A」
  換句話說萬一電流超過10A也不會斷,但本體會超載發熱,直到燒斷為止?

[ 沒有電流保護功能,只是單純容許10A ] 這不就有矛盾嗎 ?
那超過 10A 會怎樣 .....?

2.承上,一般電流保險絲有些會標註250V-10A、125V-20A這類2500W推算
  那是否也可可推算10V變成可耐250A?(總覺得不行,但不懂其原理)

保險不是這樣子看的 10A 表示 通過 保險絲 的電流只允許 10A  (I^2R)  電壓 是跟 安全 系數 有關 ~

3.有鑑於家人很可能又會粗心,導致高溫燒斷,覺得這種保險絲都一次性
  又要拆光重上烙鐵頗麻煩,不知有沒有同等規格的復歸式保險絲可以取代呢
  未來萬一又燒斷了,放著等涼就正常了

有這種東西 但是你可能裝不進去 過熱 保護 最好還是 手動復歸  比較好~

网友:
復歸式???  溫度開關嗎?  故障時搭黏住沒斷開  應該不是新鮮事
於是 哪天就  警消拎著它  背景是火災現場  準備抓人上銬起訴

所以 冰箱除霜加熱器  飲水機 熱水瓶  電鍋
是 一次性溫度保險絲+溫度開關

网友A:
保險絲有同時標示10A跟20A的嗎?不曉得有沒有圖片?
(文中250V 10A、125V 20A)

溫度保險絲10A 192度跟15A 192度,要看你電器的設計電流來選用
如果電器13A,你卻選用10A 192度那就不行。
如果電器13A,選用15A 192度,正常使用溫度正常,異常時超過192度就斷開~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已經清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有同時標示10A跟20A的嗎?不曉得有沒有圖片?
(文中250V 10A、125V 20A)

前輩不好意思,我講錯,我是想說微動開關/開關類QQ

很多開關都會想兩種電流/電壓量,這樣

网友B:
很高興看到樓主有先去做了功課,例如研讀了維基!

就先前的問題說明:

一般保險絲(電流保險絲)內部有個散熱較差、電阻稍大且/或融點較低、容易先融斷的絲狀或薄片狀物件,當流過電流產生的熱功率(I^2*R)造成溫升,脆弱的絲就會先熔斷,安全斷路。

電流保險絲內部是接點,沒有較脆弱的絲,當溫度上升時,當外界溫度傳入,到達易熔物的熔點時,接點被彈簧拉開。若環境溫度不足以令易熔物熔化,要讓接點產生夠大熱量,使易熔物熔化而斷路,則需大於額定電流甚多的電流。(不要忘了熱量還有一部分會發散到環境) 因此,無法具有電流保護功能。(非設計功能,實際情況不好預測)

附註: 參考另一情況的規格,額定電流 10A 的電線,規格的意義是在 10A 以內可以安全使用,但不代表 10A 以上就會斷路。(實際上不會馬上斷路,但超額使用卻會發生危險)

先前的其他問題的一些說明參見附圖。

新的問題解說:

開關、繼電器這類接點常會有 AC 與 DC 兩種電壓電流的標示,請依接點使用的情況是 AC 還是 DC,在該規格的電壓範圍與電流範圍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高興看到樓主有先去做了功課,例如研讀了維基!

就先前的問題說明:

謝謝分享與指導 受益良多!

网友:
根據V = IR 保險絲的R是固定的 所以你用10V 保險絲的R還是固定的,所以你用250V-10A或是125V-20A這樣除會有問題

网友:
復歸式保險絲不一定會比溫度保險絲來的安全可靠,價格上也高。

換溫度保險絲是有點煩,但消費者正確使用電器,也是相當重要的。

网友:
我是有更換過吹風機的溫度保險絲, 用錫焊接時要注意時間, 最好是用個濕巾保護一下本體 , 免得您焊好時它也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