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請問植球工具推薦

楼主(2022-01-18):
小弟我有一張GT730裝好驅動會花屏
後來用熱風槍稍微吹一下又好一一下
跑測試又變花屏 猜是記憶體有虛焊
想重新植球看看 問一下有推薦的工具嗎?

网友A:
先說說你的熱風槍廠牌型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說說你的熱風槍廠牌型號吧

二合一烙鐵+熱風槍 8586這款 剛開始這張裝驅動就花屏代碼43
後來反覆吹記憶體兩顆 開機驅動就正常 只是跑一下3D測試就黑屏當機
重開機就驅動又出現代碼43 所以想說還需要什麼工具可以拆焊植球記憶體

网友:
理論上是要先用MATS檢測哪顆顯存fail,再下手處理。
拆焊BGA最好先找廢板多練習。
GT730是DDR5/DDR3顆粒,參考板廠的Spec。
阿毛顯存錫網
維修佬 錫膏。
助焊膏也很重要。

好奇大大的經驗分享
显存植锡,掌握方法事半功倍 by 任師維修網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合一烙鐵+熱風槍 8586這款 剛開始這張裝驅動就花屏代碼43
後來反覆吹記憶體兩顆 開機驅動就正常 只是跑 ...

不是吹風機形式的熱風槍, 基本上就不會有太大問題了

剩下的就是 溫度跟時間的掌控了, 但這要靠經驗累積,所以多找廢版練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吹風機形式的熱風槍, 基本上就不會有太大問題了

剩下的就是 溫度跟時間的掌控了, 但這要靠經驗累積, ...

我是這款
因為要重新植球還不知道缺什麼工具
打算一次買齊這樣
不然730只是記憶體虛焊就丟有點可惜

网友:
手工慢慢吹少量的....搜 ....直接加熱BGA鋼網  植球檯

一次可多量的...快速植球套件+鐵板燒(我用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這款
因為要重新植球還不知道缺什麼工具
打算一次買齊這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包括由論壇內個人空間的相簿連結),本論壇有專用貼圖空間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网友B:
記憶體顆粒算是好處理的~~
要拆下來記得要加BGA焊油,
個人習慣用鑷子夾一點油放到顆粒旁, 風槍先開200度吹, 焊油會自然流進顆粒底部,
顆粒上部也可加一些焊油, 可避免吹炸顆粒
之後逐漸加溫到380度左右, 鑷子輕碰會動就可夾下

其他旁邊的晶片可以用棕色那種隔熱膠帶貼一下保護

接著處理殘錫, PCB上用有鉛錫先拖平一次, 再用吸錫線吸平,
顆粒也是用有鉛錫先拖平一次,
這裡看你用錫膏還是錫球植球, 錫膏的話不需吸錫線吸平, 吸平反而容易失敗,
烙鐵托平即可, 讓每個焊點有一些些殘錫, 錫膏比較好化成球

錫球的話就要吸平, 否則植出來會大小顆

鋼網也有分是否可直接風槍加熱的, 圓孔的是錫球用, 通常不可直接加熱,
建議新手買錫膏用的, 是方孔可直接加熱, 方孔的少量要用錫球植球也是能用~

植完後顆粒用清潔劑清潔一下,
PCB上焊點抹一層薄薄的焊油, 放上顆粒, 大約開320度(植有鉛錫)吹一陣子就可焊上
可以鑷子從側邊輕碰, 有看到自動歸位就是焊好了

雖然我沒焊過顯示卡的, 以上是焊SSD的 BGA96 記憶體顆粒的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憶體顆粒算是好處理的~~
要拆下來記得要加BGA焊油,
個人習慣用鑷子夾一點油放到顆粒旁, 風槍先開200度 ...

問一下這種需要預熱台嗎?
錫膏跟錫球有差別嗎?

网友:
我也有跟樓上相同的疑問,我看有人在拆焊顯示卡記憶體時,下方是有用預熱台

网友:
畢竟現在的板卡都是多層板了,有了預熱台成功率會比較高比較好吹焊,再來就是看熱風槍的好壞了,如果一般千元左右的熱風槍就可以用了,那幹嘛還出3~56千元以上的熱風槍呢?
溫控決定了成敗,樓上前輩說的沒錯,真的要多找廢板練習練習還是"再練習",沒有那麼簡單的。(我也是已經失敗N次的菜鳥,還在練習中)

网友:
有預熱台應該是會比較好拆,
但...如果只拆焊1顆, 基本上買一台預熱台應該不划算

基本上PCB越小越好拆, 越大越難拆, 因為熱量會散熱掉... 沒有預熱台的話, 風槍要開越高溫,
這種情況不能只對著晶片吹, 要附近均勻加熱晶片附近PCB區域, 用風槍慢慢預熱, 再吹晶片, 否則容易吹壞~

或者確定是哪顆晶片壞的話, 直接買一顆帶錫球的新品,
而舊品直接拆掉廢棄, 也不用擔心拆壞,  拆掉後直接裝上新品, 會省很多工跟錢(植球跟工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