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什麼工作環境讓硬碟的通電時數會這麼多?

楼主(2022-01-18):
上個月到一位朋友那裡閒聊,看他桌上有個3TB 的硬碟,隨口就問這個硬碟是怎麼了?朋友回答就是要留給你的啊!當時天氣很冷,但是心很溫暖,他接著說硬碟是好的,因為換更大的硬碟了,這個硬碟就送給你了,他有請員工全盤掃過確定無壞軌........。

回家我檢查一下的確無損壞,不過我很好奇為什麼這個硬碟的通電時數5848小時,但是開機次數卻有97956次,大家覺得有什麼情形需要開機這麼多次?這個硬碟原本是裝在備用的伺服器上每日備份資料用的。

网友:
Windows的省電功能自動關閉硬碟?

网友:
像樓上說的

网友A:
ACPI spec 裏的定義。
在設備device 定義 D0-D3.
D3 還有細分 D3 hot 與 D3 cold.
D3 cold 是全斷電

网友B:
WD綠標硬碟,有8秒不動作自動進入idle的設計
可以透過程式關閉,只是得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PI spec 裏的定義。
在設備device 定義 D0-D3.
D3 還有細分 D3 hot 與 D3 cold.

我的意思是什麼樣的工作場合會讓硬碟通電次數變的這麼多次?

我最常使用的電腦裡有裝兩個硬碟,作業系統是裝在一個較快的C 硬碟,下圖是第二個硬碟,一般是備份時才會用到它,但是它的使用開機時數卻沒有這麼誇張。

ACPI 的緣故也好,但我還是很疑問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作場合會讓硬碟通電次數變的這麼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綠標硬碟,有8秒不動作自動進入idle的設計
可以透過程式關閉,只是得找找看。 ...

真的嗎?你的意思是綠標WD 的硬碟8秒不動作就休眠,然後被喚醒就增加一次開機次數?

网友C:
我是在想會不會是軟體S.M.A.R.T數值判斷錯誤
我印象中,早先HDTUNE舊版本,在某些Seagate硬碟上偵測出來就一堆警告
原因是判讀上有支援度問題的樣子

不過,我自己的2TB倒是都相同就是了

CrystalDiskinfo數值

Western Digital Dashboard的數值

0C數值都是相同的604
溫度以及使用時數也是相同就是了.

或許,可以去拉WD自家的Western Digital Dashboard來跑看看
https://support.wdc.com/downloads.aspx?lang=en&p=27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想會不會是軟體S.M.A.R.T數值判斷錯誤
我印象中,早先HDTUNE舊版本,在某些Seagate硬碟上偵測出來就一 ...

我有試別家的軟體,數值也是相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什麼樣的工作場合會讓硬碟通電次數變的這麼多次?

我最常使用的電腦裡有裝兩個硬碟,作業系統 ...

97956/5848 = 16.75 次/小時
這比較像是在測主機板是否能多次開關,
一般而言大約3分鐘可以測一次的開機 boot to OS 加上關機
為了驗証系統的穩定性,在主機板的前期驗証,可能會選幾片板子,各測1000次。
若不幸出了問題,還會再來一輪,一直到解決真正的問題(可能是MB, CPU, DRAM, BIOS, chip, device, etc issue) 。
這個硬碟像是參與了多輪的1000次開關機測試

网友E:
既然沒問題就用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既然沒問題就用了吧~

不,您輕忽了W老大的慎重程度
老大會想,這硬碟是不是電路板供電有問題?
會三不五時自己斷電

我是覺得,可以用WD自家出的那個跑測試看看
沒問題應該大致上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97956/5848 = 16.75 次/小時
這比較像是在測主機板是否能多次開關,
一般而言大約3分鐘可以測一次的開機  ...

有沒有這種測試法我是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您輕忽了W老大的慎重程度
老大會想,這硬碟是不是電路板供電有問題?
會三不五時自己斷電{: ...

其實我想到的可能性就是這一點,是不是它自己會不斷重新開機?不過我完整掃瞄整個硬碟過種需要約2~3個小時,沒有任何壞軌,也沒有重開機,看來答案還是無解。

网友:
以下僅供參考
我也有一顆應該是相同型號的硬碟,但是是USB外接式的,平時使用習慣是基本不關機不斷線
使用約7~10年(已經忘記購買時間了),僅供偶爾備份用。
一段時間不使用,會轉為休眠(未拔除未關機)
然後只要有讀取到硬碟內資料的時候會聽到硬碟啟動的轉聲
我猜此時應該就會+1點啟動次數,其實這顆硬碟我很少用,但是使用次數也是上萬。

另一顆內接式硬碟參考數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嗎?你的意思是綠標WD 的硬碟8秒不動作就休眠,然後被喚醒就增加一次開機次數? ...

話說 有了環保省電意題之後...

感覺這跟....汽車自動啟停,有相同之處...

汽車一停(紅綠燈),就熄火,一踩油門就發動...
硬碟一不讀取就停轉(停電),一讀取就又轉...

只能說這種用於非工作碟(備份)是好事,
但工作碟反複通電/停電好像反而會減短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