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萊克斯吸塵器 主板故障請益

楼主(2022-01-18):
這是伊萊克斯 手持吸塵器,手殘拆殼清潔完就壞了

1。請問黃圈處  是什麼型號的電晶體=>通電會發煙!!

黃圈處寫的 似乎是 D17GO  or D17G0

2。手動碰觸會自動通電,是否因為黃圈處損壞的關系, 因為正常要按鈕按下才會導通電

補上一張正常的按鈕位置處

ps:已知紅圈處, 是15a的保險絲壞了,目前先跳線

网友:
黃圈那顆應該是 NXP 的 PSMN017-60YS N-channel LFPAK MOSFET
https://assets.nexperia.com/documents/data-sheet/PSMN017-60YS.pdf
圖片取自網路

某國外網站有相關資訊
https://www.elektroda.com/rtvforum/topic3387189.html

网友:
建議膠先清乾淨,這種的可能會造成短路

网友:
旁邊那個D17 上是刮痕還是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