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L640筆電(HM55)記憶體的擴充

楼主(2022-01-19):
請問一下大家~~~~

第一代Core處理器平台筆電(HM55晶片組)的記憶體是不是有顆粒容量支援的問題?

不能用單面(八顆)的4GB模組,要用雙面(16顆)的4GB模組?

要給東芝L640升級用的,該筆電有兩個SO-DIMM插槽,最大支援容量8GB...

网友A:
建議雙面(8顆*2面)的4GB模組

网友B:
之前升級 Acer 5742G  i5-460m   做了點功課 要雙面(16顆)
當時是翻到 有人說  單面(八顆)的4GB模組 失敗,,,,,
原因沒去深究

目前雙面(16顆)的4GB模組 兩支
之前測試 也與隨原機2GB模組 混搭沒事

有個相對簡易安全保障的  例如美光/京士頓 官網
都可以輸入筆電桌機型號  官網會找出適配模組型號
美光 不能用Micron 去找,這是顆粒晶片商  是母集團
需用 crucial 去找, 這是模組成品產品商  推到面前的品牌商
https://www.crucial.tw/#

補充內容 (2022-1-20 11:51 AM):
目前是 psd34g13332s 雙面(16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雙面(8顆*2面)的4GB模組

計啊~~~~

我沒聽懂.....DIMM模組一面是8顆,SO-DIMM因為尺寸關係比較小有的會正反兩面各四顆(我個人認為是單面)

有的正反兩面各八顆(16顆我個人認為是雙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升級 Acer 5742G  i5-460m   做了點功課 要雙面(16顆)
當時是翻到 有人說  單面(八顆)的4GB模組 失敗,, ...

嗯嗯~~~~

在碰到這問題時我想起的是桌機Core二代~LGA1155 6X系列晶片組,它也有記憶體
顆粒容量支援的問題存在,如果用到高容量顆粒製成的模組就會抓不到。因此當我遇
見HM55(相對第一代LGA1156)晶片組我就想到此問題了.......

這看模組廠商的做法我有做過~~就是看美光的,但是它卻給我顯示4GB~正反八顆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是 RAM 裡 Bank Rank 劃分的問題......

https://makerpro.cc/2019/09/get-to-know-computer-memory

這篇有看到過~~感謝

其實主要是記憶體控制器對DRAM顆粒容量的支援度,在同樣模組容量下,

模組使用顆粒少的代表DRAM顆粒容量比較高。升級電腦記憶體最麻煩的就

是升級不會在產品推出當下那個時間升級,都是產品問世後一段時間了才想

到升級。那時候記憶體顆粒的規格容量沒有後面推出的這麼高,如同用清朝

的劍斬明朝的官就會出問題...

以這台L640來說是約12年前的產品了,當時出貨容量預設是2~4GB,現在想

多裝一點看能不能紓解記憶體用量問題....

网友:
H55開始把北橋集成在CPU裡面,4G記憶體需雙面顆粒,只有一張記憶體須插在第一插槽,主板記憶體控制器匯排流設計問題(H65-3代遇過插兩隻4G也講插槽順序-4插槽)
記憶體不相容一般可刷spd改善,例單面時脈1600不開機相容性不好,找可開機單面1333時脈刷(降頻)(以前試過),記憶體相容性sdp時序參數很大原因(顆粒本身參數不計),改sdp雙面4G也可以屏蔽壞一面變單面2G用(以前試過)

以前下載資料

記憶體條的Bank 數該如何判斷呢
如果記憶體總容量確定了, 那其是1 個Bank 還是2 個Bank, 決定性因素就是使
用何種記憶體顆粒,
在記憶體廠商對記憶體顆粒的說明文檔中常能看到32MX8bit、16MX8bit 等字樣, 32M和16M 稱為Depth(深度), 8bit 是顆粒的位寬(寬度), 有時也會省略寫成32MX8、16MX8 的形式。兩者相乘得到顆粒的容量, 比如32MX8bit: 256Mbit, 該顆粒容量就是32MB 的。對於256Mbit 的記憶體顆粒, 它可採用的結構有64MX4bit、32MX8bit、16MXl6bit、8M X32Bit 幾種, 在計算Bank 數量時只需注意乘號後面的位寬

現在SDRAM 系統記憶體介面位元寬是64bit 的, 每個Bank 的位寬也是64bit。如用
256Mbit(32MB ) 的顆粒做256MB 記憶體條, 需要8 個顆粒, 顆粒位寬相加得到總
位寬。首先排除使用64MX4bit 顆粒的可能性, 因為4bitX8=32bit, 不能構成所
需的64bit 的介面位元寬。8 顆32MX8bit、16MXl6bit 和8MX32Bit 的顆粒能提供的
總位寬分別是64bit、128bit 和256bit, 因為每個Bank 的位寬是64bit, 所以它
們3 者依次要做成1、2、4 個Bank。主機板DIMM 槽只能有2 個Bank, 所以8M
X32Bit 顆粒不能製作256MB 記憶體條。
由此可以得出計算Bank 數的公式: 顆粒位寬X 顆粒數/64bit=Bank 數。
同樣可計算出128Mbit 顆粒製作256MB 記憶體的Bank 數, 顆粒數改成16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