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R-B500B冰箱壓縮機掛了嗎

楼主(2022-01-19):
老丈人的中古冰箱,症狀是不冷

檢查上電後循環風扇跟散熱風扇都會同步動作,壓縮機微溫但沒動作

背面

懷疑兇手是PTC

拆下來搖,有聲音

裂開了

找顆備用3P的裝上

還是不冷,壓縮機也沒動

這台的電路圖早就沒了,拿別人的參考

紅藍線在PTC同一邊,另一邊是紫線,上電後風扇開始轉,電源線0.7A,過30秒過載保護器哒一聲,電流跳10.5A,過5-10秒再搭一聲,電源線0.7A

紅藍線電流都是0,紫線原本電流0,有搭一聲時跳5.8A,PTC外殼會溫溫的

拆裝PTC時,發現過載保護器外殼也碎掉了

請問這樣是壓縮機掛了嗎

网友:
運轉電容換一下

网友:
斷電後~
要等五分鐘以上再上電~
不然壓縮機會無法運轉~

比較好奇是紫線跟藍線是不是連接運轉電容的二端~
不然藍線是連接那裡的 ??~

這台應該有啟動電容~

空中接頭的阻值也量一下~
有時候阻值會過大~

网友:
喵大夫
還有電流,超載,電機是好的,汽缸太久沒用或超勞過度(老化),縮(卡)缸了,需要外力人工啟動(自身啟動/運轉馬達不夠力).........

說明書有說,汽缸式移動後須靜置原因,且須水平穩定,避免傾斜/倒置,再供電。

网友:
仔細看了一下您的新PTC~
跟原本的不一樣~
二者是不通用~

您原本的是
2, 3 腳 不通
2, 4 腳 有通
沒有 1 腳~

買的時候要注意~

网友:
PTC啟動器有這幾種,4P全通的可直接代用2P和3P全通,3P全通也可直接代用2P,其他要代用就要打開剪斷或額外接線了

你的應該沒用錯,建議電插久一點,看看壓縮機運轉時間會不會慢慢拉長

補充內容 (2022-1-19 10:32 PM):
修正: 樓主原來應該是3P全通的,好像買到2-4反對腳通的,但是它原來的看起來1腳沒接,等於就是用2P的意思,所以將3-4腳用線連起來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A:
兩者啟動器不一樣,但還是可代用,線路對調一下應該可用
或是將新的PTC拆下換到舊的啟動器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兩者啟動器不一樣,但還是可代用,線路對調一下應該可用
或是將新的PTC拆下換到舊的啟動器內 ...

對吼,沒想到直接對調接線

可是這樣M/S繞組不會角色交換到嗎? 還是沒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對吼,沒想到直接對調接線

可是這樣M/S繞組不會角色交換到嗎? 還是沒差? ...

因為我看他第4張圖3-4腳畫藍線連在一起(短接),所以認為是可以代用,
但如果3-4腳是不通的,那就不能代,只能試看看將PTC新舊對調是否裝的下

他使用的新品應該是三洋冰箱在用的3P , 1-3腳PTC , 1-2腳不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為我看他第4張圖3-4腳畫藍線連在一起(短接),所以認為是可以代用,
但如果3-4腳是不通的,那就不能代,只能 ...

樓主原來舊品應該是3P全通的,好像買到2-4反對腳通的,但是原來舊的看起來1腳沒接,等於就是用2P的意思,所以將3-4腳用線連起來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樓主原來舊品應該是3P全通的,好像買到2-4反對腳通的,但是原來舊的看起來1腳沒接,等於就是用2P的意思, ...

大大
你會不會新舊看反了,我看起來第5張圖左上角那顆才是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
你會不會新舊看反了,我看起來第5張圖左上角那顆才是舊的

真的看反了

网友:
LG 的對開冰箱都沒有電路圖.

楼主:
韓國貨很詭異,PTC跟日系剛好鏡像,小弟備品是123腳全通,原機是234腳全通
紅藍線在PTC同一邊34腳,另一邊是紫線2腳

這台是有運轉跟啟動電容,外觀正常也沒短路

因為小弟也沒法解釋為何紅藍線電流0,而且這台銅管生鏽嚴重,老丈人決定買新冰箱,這台給他退伍

网友:
引用 楼主:
韓國貨很詭異,PTC跟日系剛好鏡像,小弟備品是123腳全通,原機是234腳全通
紅藍線在PTC同一邊34腳,另一邊 ...

那你的紫線就接新的1或2腳都可以,紅藍線要剝皮短在一起再接到新的3腳去(因為沒4腳好接),
如果你買到的是4P全通的,那就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