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無電場所,又想使用烙鐵接線怎麼辦?

楼主(2022-01-19):
有時,因為會對停車場車輛、或室外....等無供電場所的電器做剪線/接線需求
如果可以使用烙鐵是最快速又牢固,但沒電一般只好手工接線
在下一般就是帶壓接鉗,用壓接方式,再加熱縮套

只是這做法在一些較刁鑽、狹窄小空間就很難用.....
如果只是單純銅絲綁一綁,耐拉扯/牢固性又是個隱憂

請教在座前輩,可否不吝分享一些小技巧~
針對無電場所的接線,既方便又牢固的接線方法?

謝謝分享

网友:
可以參考使用瓦斯烙鐵。

网友:
12V T12 也可用只是比較慢, 可加上小升壓19V電路, 或者是 USB 5V 烙鐵..如是大焊點乖乖上 AC110V TQ-95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包括由論壇內個人空間的相簿連結),論壇有專用貼圖空間。
不熟悉貼圖流程可到貼圖練習區練習,若有疑問痞友們會幫助你改善。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這帖可以參考。
[維修工具] 請益~可攜帶性烙鐵推薦

針對你說的工作環境,買個「車用逆變器」或許就能有效率的使用。

网友:
熱縮低溫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包括由論壇內個 ...

不好意思,以前都貼論譚的,這次一時忘記
我來修改一下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建議,好多新東西,我來好好研究,真是大開眼界受益良多!

网友:
帶個可以暖啟動的UPS,只是時間要算好,一般都在10分鐘內。

网友:
這種頭不是一般端子壓線鉗壓的喔,不知您是用那種壓線鉗呢?無電可用瓦斯烙鐵

网友B:
聽起來是汽車音响相關的業務,
剪完線做頭的工作區很小,
尤其是二次換接頭的,
要做的漂亮還是電池烙鐵跟熱縮套比較優一點,
T12用12V就可以焊接了,
音响線路那塊夠用了.

若是作業空間跟工件較大的話,
防風打火機+助焊劑+焊錫可以頂一下.

网友:
我在家用UPS當行動電源過,是重了點但沒問題

网友C:
有一種低溫錫,還有做成連接端子形式的,套上電線對接後再用打火機烤一烤,內部的錫會融化把電線焊起來,外部的塑膠會緊縮有密封防水功能。可以到掏寶搜尋看看。

网友D:
用愛發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愛發電。。。。

讚一個。補充一下。更要加:"用心發電",只是玩家可以,專業是自討苦吃。

网友:
大白菜烙鐵 AC/DC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種低溫錫,還有做成連接端子形式的,套上電線對接後再用打火機烤一烤,內部的錫會融化把電線焊起來,外 ...

聽起來超方便....想哭太晚知道QQ

楼主:
感謝所有提供專業建議的版友,目前施工已完工
回覆一下心得:

一開始我決定採用版友建議「5V焊筆」的方式
帶行動電源施工,結果發現~
這方案如果是在室內無風環境確實非常方便,可以順利橋接
但如果是在室外、有風環境,尤其秋冬溫度較低
室外一點風吹,就會讓烙鐵頭溫度上不來...
搞的電線上一堆錫渣,假性連接

我買的是8W款式,另有9W乾電池款式,但我猜大同小異
一般乾電池放電效果搞不好更差

此案失敗無法完工,只好乖乖的搬UPS不斷電供應器下樓
電一接,幾秒就結束了所有工作
~

下次會考慮版友說的,試用連同外皮與錫都模組化
用火烤一下就接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起來是汽車音响相關的業務,
剪完線做頭的工作區很小,
尤其是二次換接頭的,

謝謝分享~
原來可以直接用火燒?但這樣電線PVC皮不會壞嗎

另外好奇請問,我的助焊劑是松香硬塊
我看似乎也有膏狀助焊劑,款式五花八門
可以推薦一下該選購何款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
原來可以直接用火燒?但這樣電線PVC皮不會壞嗎

在車上用有點風險,
不過你可以在外面拿廢線玩玩看,
把兩條花線對絞,
線頭裸銅拿去沾助焊膏(材料行幾十塊的圓型鐵盒無酸錫油就不錯用了,要好的可以找供貨商烏骨雞學姐,品質跟價格都有差異),
明火烤完裸銅再用焊錫去頂,
明火烤焊錫的話,
要留意焊鍚滴下來,
安全第一.

小弟推薦硬火的防火打火機,
軟火的一般型只能由下往上烤,
硬火可以側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車上用有點風險,
不過你可以在外面拿廢線玩玩看,
把兩條花線對絞,

謝謝建議,受益良多!

网友:
大白菜AD/DC兩用烙鐵

大白菜AD/DC兩用烙鐵

AC/DC兩用烙鐵https://bbs.pigoo.com/data/
上傳圖片多一張編輯無法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