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20年的鍵盤終於出問題了

楼主(2022-01-20):
這支BENQ 的鍵盤我當初是買整箱的,因為我打的很順手,經過這麼久的時間我們家還有幾台老電腦是用這支鍵老鍵盤,昨天發現它終於故障了,就左邊的Shift 鍵失效了,這個鍵我使用的頻率很高,不方便用別的鍵代替,想來換支鍵盤才發現我家的鍵盤好像都送人了,自己一支都沒有留下。

翻箱倒櫃之後找到一支不久前海棉寶寶拿了一支華碩舊鍵盤來我家忘了帶走,只能先用這支鍵盤代替,看來又要到朋友那裡A 看看有沒有好鍵盤了。

网友A:
之前有人在送聯想無線鍵盤,
不然就去凹一支青軸,
好打又好跪,
用過都說讚...

(羅技MK270/275是公司目前的鍵鼠主力)

公司一堆老鍵盤,
最難用是ACER AIO附的這把(我有三把),

按下去有時會卡鍵(新機時就這樣了),
鍵程又怪,
AIO也不優很不穩,
目前拿來當監控專用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人在送聯想無線鍵盤,
不然就去凹一支青軸,
好打又好跪,

看來我得換上夜行衣光顧一下貴公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我得換上夜行衣光顧一下貴公司

聯想鍵盤W氏在送的,
這兒
ACER這把千萬不要...用了會生氣,
其他十幾把陳年有線有興趣我送到總部都可以...
有好用的我早就挖出來用了,
可惜就沒有...

网友B:
老大真的缺嗎?後面那支黑色Coolmaster CK350紅軸要不要?

當初買機械鍵盤,設定白色,無線。
想不到,沒有!
少數幾家有的,價格高到天際。

最近終於想通了,不需要信仰大廠,很輕鬆就找到了,還雙模或三模呢~

108鍵的不到900還送滑鼠,61鍵不到600。
好高興,通通買。
機械鍵盤就是要有段落感,就是要大聲。這次改選青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真的缺嗎?後面那支黑色Coolmaster CK350紅軸要不要?

當初買機械鍵盤,設定白色,無線。

青軸真香...
快推老大入坑,
雷大有買到便宜又大碗的青軸再推薦一下,
之前朋友揪看Cherry青軸真的買不下手,
我看上的是一把Cherry粉色沒印字符的,
快四張小朋友,
十來年前的事了.

网友C:
我上一把鍵盤用了22年,因為薄膜電路壞掉才故障的....線路不知道用甚麼去修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聯想鍵盤W氏在送的,
這兒
ACER這把千萬不要...用了會生氣,

這支鍵盤是全新的,不過沒有接收器也沒有用,結果就是回收了,真是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真的缺嗎?後面那支黑色Coolmaster CK350紅軸要不要?

當初買機械鍵盤,設定白色,無線。

如果鍵盤是好的,不用花錢的當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一把鍵盤用了22年,因為薄膜電路壞掉才故障的....線路不知道用甚麼去修補 ...

以前是用銀漆筆修補,不過現在鍵盤比銀漆筆便宜,不太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青軸真香...
快推老大入坑,
雷大有買到便宜又大碗的青軸再推薦一下,

白色這兩把,都是RK牌。
我搜尋後,就這品牌最便宜。
只不過,淘回來,要自己解決注音鍵帽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鍵盤是好的,不用花錢的當然好。

老大要的,當然沒問題。私訊留一下收件地址哦。
只有:紙箱+鍵盤本體+副廠拔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用銀漆筆修補,不過現在鍵盤比銀漆筆便宜,不太划算......

那把超好用,可惜它電路發黑測量才知道斷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要的,當然沒問題。私訊留一下收件地址哦。
只有:紙箱+鍵盤本體+副廠拔鍵器。

請問這是英文鍵盤嗎?方便的話能否把按鍵特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是英文鍵盤嗎?方便的話能否把按鍵特寫一下?

我在日本橋3C,看咩咩可愛,跟老大一樣,問了類似的問題。
這鍵盤有注音符號嗎?
咩咩哪知道,查了半天,有的。

我買回來以後,才發現,它不是印刷上去的。
所謂透光鍵帽,光線從殼內往上照。
英文字還可以,注音符號太細,稍遠一點就看不清。
而它又是有線的,有時鍵盤拉近,線扯到桌上雜物,心就累了。
還是新買的無線鍵盤舒心。

网友D:
才一個Shift鍵壞掉,應該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日本橋3C,看咩咩可愛,跟老大一樣,問了類似的問題。
這鍵盤有注音符號嗎?
咩咩哪知道,查了半天, ...

請問雷大寄郵局比較方便還是店對店比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一個Shift鍵壞掉,應該還可以用。

鍵盤左邊的Shift 除了暫時切換英文大小寫之外,更是切換中英文的快速鍵,如果是壞在右邊的Shift 我就不在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雷大寄郵局比較方便還是店對店比較方便?

郵局或是大榮。
超商不太會,我之前的貨物都是大件的,所以都寄貨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這兩把,都是RK牌。
我搜尋後,就這品牌最便宜。
只不過,淘回來,要自己解決注音鍵帽的問題。

RK牌...做筆記,
小弟打倉頡跟一點點拚音,
注音問題不大.

网友:
各位大佬键盘真多,都是干键盘侠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