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把冷氣孔靠近牆壁?

楼主(2022-01-20):
樑上的冷氣管線預留孔是新房原本就有的,不是因為要裝冷氣時業者再開孔,冷氣的管線都是會沿著牆角配置,請問大家冷氣預留孔為什麼不預留靠近牆壁,方便冷氣配管線呢?

网友:
我猜的
牆體不知是不是承重/結構/剪力牆  若是則 牆與梁的結合處 應該不會去搞它
若無法分辨  於是從嚴處理 一律不准...

分間牆 是可以...  都是猜的...

网友:
會不會是機器太胖, 所以沒辦法在角落銑洞  ??

网友:
問博世吧.

Bosch D-tect 150

网友:
機器沒辦法架上去吧?

网友:
預留套管位置都有經過結構計算,留在那裏有它的道理。

柱頭附近受力較大不適合留孔,主樑、副樑交叉點附近也是,主筋除了上下排之外,在某些位置也有可能配置斜向鋼筋,所以不是想留在哪裡都可以。

网友:
預留的都會避開樑柱裡的鋼筋,洗洞的若是遇到是連鋼筋一起洗掉

网友:
我家的印象中是在角落,也不是洗洞,就放一節pvc管而已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我在1樓有說過,樑上的冷氣管線預留孔是新房原本就有的,不是因為要裝冷氣時業者再開孔,我相信冷氣業者也不敢在樑上開孔,這種孔就如benson1206 說的,在灌漿前留一節PVC管即可,或許這是規定也說不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我在1樓有說過,樑上的冷氣管線預留孔是新房原本就有的,不是因為要裝冷氣時業者再開孔, ...

會不會是想說買或蓋這房子的人是好野人,都會裝潢起來,所以開孔在哪邊都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想說買或蓋這房子的人是好野人,都會裝潢起來,所以開孔在哪邊都沒差! ...

現在的房子在設計時就會把冷氣要安裝的位置都考慮進去,既然安裝位置都固定了,管路怎麼配也是固定了,我們論壇有些是做冷氣的業者,跟我閒聊時也會提到一些新房子的冷氣安裝位置非常危險,設計師都沒有考慮未來冷氣業者要怎麼施工?未來要怎麼維護?

現在流行什麼工業風,連開店的也不見得會裝潢,有的甚至漆一漆就可以營業了

网友:
房子裡面所有的預留孔都是在綁鋼筋的時候,由水電師父去放的,施工圖上有標註位置尺寸時,水電師父會照圖去放,沒標註時,就會以最好施做的位置放置,不管是那種施做方式,每一根穿樑套管的標準就是前後上下的距離是一致的,沒有其他的關係。

网友:
欸…有點太久了,我記得以前畫預留套管時候有規定離柱子早幾倍樑寬的距離才能放套管。 然後套管跟套管間還要固定間距。簡單的說是為了橫樑強度。
當然,比較完整的說服要問結構技師!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的房子在設計時就會把冷氣要安裝的位置都考慮進去,既然安裝位置都固定了,管路怎麼配也是固定了,我 ...

可是房子設計的位置,不一定是屋主向想要安裝的位置或,
就算剛好設計和屋主要的位置一樣,又有可能跟安裝機型要的
孔位不一樣。除非? 買預售時已經決定好安裝位置、管路怎麼走,機型,再跟
空調業者確定要預留的孔位。

网友:
這個問題,小弟之前就講過了。蓋房子時,屋主一定要在現場監看,
有要更改設計的地方,一定要馬上跟工地主任討論。
紅色圈的地方,可能板模、水電不好施工,較費時,
所以一般都會預留在中間,不會靠牆邊。

還有冷氣業者,也要思考一下裝冷氣的位置、怎麼走線才會好看。

wish希望的事,有成本上、施工上的問題,所以建築師都不會去做,
想要盡善盡美,難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想說買或蓋這房子的人是好野人,都會裝潢起來,所以開孔在哪邊都沒差! ...

以風水節目的觀點來說.

風水基本上就不熱愛樑這種邊邊角角的東西
沙發上頭有樑,床上有樑都是不好的風水
很多改善方式就是裝潢弄平吧.

所以您說的裝潢原因,我覺得其實是有可能的
反正最後都會裝潢蓋住,走線如何不重要啦.
來,趕快弄一弄好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