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鈕扣電池是點焊連結?

楼主(2022-01-20):
這是筆電RTC電池電壓不足,該換新了,它是用點焊方接正負極性,我想能不能改用烙鐵直接焊線?

网友:
因為筆電設計成薄型,省空間.

网友:
1. 筆電RTC鋰電池外殼不一定是銅, 一般錫絲不一定能簡單焊上
2. 整顆全金屬, 散熱極快; 一般小功率烙鐵不易短時間達到適合工作溫度
3. 鋰電池基本上不耐極高溫

网友:
你用烙鐵焊看看,就知道為何用點焊了!

网友A:
這類電池是採上下蓋密合,中間有橡膠圈,內部有電解液
拿烙鐵去燙他會使內部的電解液升溫
焊接時間太久,橡膠圈溶化,電解液滾燙,最後爆炸,高溫電解液四射
很刺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電池是採上下蓋密合,中間有橡膠圈,內部有電解液
拿烙鐵去燙他會使內部的電解液升溫
焊接時間太久,橡膠 ...

好的,買正規品來換

网友B:
有空間塞跟固定CR2032電池座的話,
也可以把線引長改電池座,
記得做好絶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空間塞跟固定CR2032電池座的話,
也可以把線引長改電池座,
記得做好絶緣. ...

+1  簡單又好處理!

网友:
如果速度夠快&也可以馬上降溫。
我焊過。

网友:
有一种酸性助焊剂,焊接部位稍作打磨后涂一点即可焊接,省时省力。当然,焊接后将助剂清洗干净。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