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EM-42V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2-01-23):
SAMPO EM-42V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正常亮,按開機鍵後紅燈跳轉成開機藍燈狀態,無聲、無影、無背光約一分鐘後燈號跳回待機紅燈。

2.型號~SAMPO EM-42VT08D

3.內部照

4.電源板

5.LED背光升壓板

6.主機板

7.面板型號

8.邏輯板(T-CON)

9.檢測主機板各組供應電壓發現紅圈IC201 (9435GM P-MOS/開關作用)發高燒,量測D/S級導通電壓只有5.** V,正常為12V(T-CON/面板驅動電源)

10.拔掉T-CON訊號線重開機IC201輸出12V正常不再發高燒,LED背光也正常點亮,表示故障點在T-CON或後端電路。
檢測主要電壓供應零組件發現C622(MLCC/積層陶瓷電容)阻抗太低(16.71Ω)。

11.拆下C622(10uF/50V)測量19.89Ω低阻抗確認故障(層間短路),正常2端阻抗為無限大

12.C622更換備品後2端為4.3KΩ高阻抗,開機測試影像也正常出現了

13.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厲害,這種MLCC元件不良,最近真的遇到蠻多的

网友:
圖文並茂解說分明的維修文,感謝分享!!

网友:
wet大大 都是神維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