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cBook 2014 mid 13" A1502 維修料件,請問這款電容型號?

楼主(2022-01-23):
MacBook 2014 mid 13" A1502 維修料件,請問這款電容型號?查了站內的點位圖還是不會看。
找了幾個電感還缺兩個221 E48 這不知道是什麼?

電容大小型號?

電容大小型號?

還有上面三顆電容缺一顆型號大小找不到。

221 E48

221   E48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照下面六樓去做很簡單 要貼圖就是點吉圖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84-1-3.html

版上的電路圖跟點位圖跟你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 ...

抱歉,我找時間用電腦再發問。

楼主:
幫我刪文吧! 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幫我刪文吧! 搞不定

這次我幫你改
還是要以你的板號下去查比較正確
電路圖
A1502 820-3476-A.pdf (1.49 MB, 下載次數: 23)
Apple MacBook Pro Retina 13' A1502 J44 MLB-4G 051-0052 820-3536 (08-20-2013.pdf (1.55 MB, 下載次數: 20)
點位圖
Apple MacBook Pro A1502 820-3547-A BoardView.rar (114.69 KB, 下載次數: 18)

第一張圖C7713
2.2UF 10% 100V X7R 1210-1 TDK C3225X7R2A225K
第二張圖C7130
22UF 20% 25V CASE-D2-SM POLY-TANT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找時間用電腦再發問。

那個22 1E48 是Panasonic 的 POSCAP (Conductive Polymer Tantalum Solid Capacitors) TQC series 25TQC22MYFT
22uF/25V
圖片取自網路

Spec:
https://industrial.panasonic.com/cdbs/www-data/pdf/AAA8000/AAA8000C62.pdf

网友:
~~~~~~~~~~~~

A1502 820-3476(ME865).zip

116.45 KB, 下載次數: 11

點位圖

楼主:
謝謝您 獅子魚大大

楼主:
點位圖我還找不到軟體可以開的,下載 Autocad 好像開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點位圖我還找不到軟體可以開的,下載 Autocad 好像開不了

主機板專用九種點位圖軟件一件搞定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223-1-1.html

最後還是Google找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 ...

找到版號了,剛好一樣版本,材料再重新找看看。
感謝大家的幫忙。

版本

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