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勳風電蚊拍 2004年購買

楼主(2022-01-24):
勳風電蚊拍,不知道型號,只記得2004年購買

2004買的電蚊拍,三商百貨買的,記得買$99,購買時店員還有幫測試是否正常,
大概用了17年吧!前幾天電蚊子想說怎麼沒電火花,
測試了一下電蚊按鍵,發現LED沒亮,於是就拆開看看。
拆開後用電錶測試開關,發現電蚊那個開關按下時有開路狀況,
後拆下故障開關後再測,確定此開關已完全損壞。
怕其它元件有壞掉,於是我翻面,
看到6顆電容器、8顆二極體,
然後再找一下網路別人維修的電蚊拍對比,
覺得用料還差真多(連那個紅色按壓開關跟我的綠色按壓開關的厚度都有差)。
再來一一用電錶測試所有元件(電容、二極體、電晶體),都沒有擊穿情況,
判斷應只有一顆輕觸開關損壞。
看了一下,應為6x6x5mm的輕觸開關,會清楚是因為以前修過搖桿,是6x6x4.3mm的開關。
到電子材料行買了2顆(1顆備用)6x6x5mm來換上,1顆4元,
我喜歡現場買,因為現場能感受開關按下去的軟硬,
我會挑跟原本最類似的軟硬度。
組裝好後,測試小夜燈和電蚊開關LED,都有正常。
再來用一字起子插入電網,按電蚊開關後有電火花,電蚊拍已正常,完修。

P.S.這是17年前買的電蚊拍,現在的勳風電蚊拍我不知道用料有沒有那麼好。

网友A:
公司都用治標法恐龍油噴狂按會回春一陣子!只是撐不久這樣就可以又收一筆

网友B:
如果只是開關部分的問題~

可以用短路法測一下就知道

是不是這個問題 ~

改用 單顆鋰電 會更環保 更有力 ~

网友C:
這隻還真強,可以撐這麼多年

我家裡有一隻(非此品牌),放著放著,拍面就氧化+棉絮不過電
拆開來用砂紙磨一磨是有稍微復活,但是還是不太好用.

网友D:
我家的電蚊拍放久了,似乎電網表面也有氧化的痕跡,雖說目前不影響使用
但是否有需要去處理?有還原氧化的方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都用治標法恐龍油噴狂按會回春一陣子!只是撐不久這樣就可以又收一筆 ...

筆電的風扇軸承我才會這樣用,可以省去風扇$80元,又能有效降低運轉噪音。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開關部分的問題~

可以用短路法測一下就知道

沒錯,我基本都是用短路/開路測法。

引用 网友C:
這隻還真強,可以撐這麼多年

我家裡有一隻(非此品牌),放著放著,拍面就氧化+棉絮不過電

我的應該也是有氧化,
但我覺得還是滿有電的勒!
電蚊還是嚇嚇叫。(可能連電網的用料都有差吧!)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電蚊拍放久了,似乎電網表面也有氧化的痕跡,雖說目前不影響使用
但是否有需要去處理?有還原氧化的 ...

我是沒處理過...

网友:
我之前也有類似經驗, 有時火花變小也是這邊阻抗上升造成
我是覺得這種 tack SW 的品質落差很大, 電蚊拍瞬間充電的電流可能不低, 你去網路上找 datasheet ,就會發現其實內部的接點材料也是有分的, 如果想要耐用, 要上網買大廠的貨, 內部鍍銀的, 如果是電料行買, 一班品質都不會太好, 按壓力道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