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SR-B128B3漏水

楼主(2022-01-25):
三洋冰箱SR-B1283漏水,會一直漏在冷藏玻璃隔板上,有解決方法嗎?

漏水

漏水

网友:
檢查排水孔 有無堵塞

网友:
可能門漏氣了。

网友:
你照的圖片那塊板子拆下 就能看到排水孔了 疏通一下
不要用東西去通 要用吹氣或是連接自來水管 靠水壓去通

网友:
問題還沒解決嗎?

不是冷凍室排水孔結冰嗎? 你做了那些處置? 檢查了哪些地方?
有沒有疏通排水管?

网友:
這一型遇過冷凍室排水盤處,鋁箔貼紙脫膠翹起,造成積水成冰,請重新貼覆鋁箔膠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