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TL3720TR畫面倒影要如何進入設定

楼主(2022-01-25):
請教各位大大;TL3720TR畫面倒影要如何進入設定

网友:
100+991    44

楼主:
快樂人大;感謝告知,是在開機後,在按100+991    44嗎?可否詳細告知,方法...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樂人大;感謝告知,是在開機後,在按100+991    44嗎?可否詳細告知,方法...謝謝 ...

PUSH  Romote contreller       MENU+100key+991 44(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SH  Romote contreller       MENU+100key+991 44(試試)

快樂人大;感謝,小弟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