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雙接的寶塔接頭哪裡找?

楼主(2022-01-27):
類似這種接頭

因為之前買了一個號稱「台灣公司貨」的園藝用花灑,內管說是乳膠材質,結果用不到一年就爆水管

把爆掉的那一段剪掉重接後,馬上給我爆另外一處
惱怒之下,直接把水管丟了,然後去五金行剪透明軟管來替換掉,堅固多了

但後來發現買得有點短,雖說再重買一條也沒多少錢,但想說先看看有無加長的方案?不然原來買的這條就浪費了(或者可以想到其他用途?)
看了一下,要加長好像寶塔接頭最適合,但管徑比較小的是不是較難找?

网友A:
空油壓行,
或大一點的五金行都有賣,
還有三通的版本.

另外你這應該是三分管
內徑16mm,
在空壓界(家用一般區)算管徑大的.

更正一下,
小弟遇的對接,
都是用兩個管束加灰色PVC硬管或是立布也可以,
不用去找寶塔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油壓行,
或大一點的五金行都有賣,
還有三通的版本.

我量了一下,內徑似乎是9.5mm左右,應該是三分管吧?

或許可以找立布來試看看,但是否會需要加熱軟化較好套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內徑似乎是9.5mm左右,應該是三分管吧?

最容易買得到的立布是四分車牙管,外徑大約22mm,很顯然無法套上這種透明管,所以還是找空壓零件行買所謂的寶塔來串接吧,記得連束環一起買,插入定位之後還是要束起來,以免水壓大脫離了。

這種透明管大都是用來作為無水壓的冷氣排水,作為供水管要注意是否耐得住水壓。

空壓零件行台北市洛陽停車場旁環河南路五金街有好幾家,有賣空壓快速接頭的大都有這種串接頭。

网友:
五金賣場或附近的瓦斯行問看看

网友:
不知熱熔法,是否可行?用pvc管接也是不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內徑似乎是9.5mm左右,應該是三分管吧?
內徑似乎是9.5mm左右

筆桶裏有好東西喔,
烤烤上管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筆桶裏有好東西喔,
烤烤上管束就行了.

哈,所見略同

我昨天上班時還在想說那麼細的PVC管哪裡找
結果就看到筆筒裡的...

加個白鐵管束固定

出水順暢不爆管了,長度又夠,讚~

感謝大家提供的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