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這訊息是否代表硬碟快掛了

楼主(2022-01-28):
最近筆電開機時,偶爾會出現「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這段訊息
通常關機後重開就能抓到,然後正常進windows

只是之前沒這問題,最近這幾個禮拜才蹦出來的
我用crystaldiskinfo看了一下,健康度90%是不是該注意了?

网友:
看起來應該是重新開卡過的(?),INTEL有專用的檢測軟體可供參考,另外看一下硬碟有沒有C7

檢查一下BIOS開機選項有沒有跑掉

网友:
我一顆intel 540s上個月掛了,開機開了老半天還在windows開機畫面,保固到明年,我這型號的好像災情蠻多的,我手上已經是第二顆故障的了…上一顆寄回去,回來變545…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