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E BOOM2 藍芽喇叭一直顯示低電壓無法使用

楼主(2022-01-29):
這顆喇叭一直有放置超過兩星期電量就消失的毛病,曾經拆開檢查,
18650電芯本身的蓄電量超過3000mA。
最近突然變成完全無法充電,拆開檢查,電芯的蓄電量仍然正常,但是我不具備相關知識,無法去檢測是否是電池保護板故障,或是機板故障。
使用電池充電器直接充飽18650電芯,此時的電壓為4.14V;但是在保護板的接線端子量到的電壓為3.82V;插到機板後,機板的電池插座焊盤量到的電壓卻掉到3.44V (未開機),3.29V(開機後)。就這樣的數據而言,足以判斷是保護板故障嗎? 如果是保護板故障,我可以隨便ˋ找一個三線的保護板替代嗎? 抑或是要注意什麼規格?

18650電池保護板

另外,我直接將18650電芯不經保護板直接對機板供電,並沒有電壓下降情形,但是藍芽喇叭卻顯示低電壓。是否是因為原本是三線,我只接2線的關係?

機板

機板

网友:
上電供再測一次

网友:
找個三線的手機電池換上。

网友:
換電池+1

网友:
電池壞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謝謝各位的意見,我換電池試試!

楼主:
將原本電池的保護板裝到正常的18650電芯,仍然異常。
換上1顆 3線的鋰聚,還是不行。

接下來只能到淘寶買一顆UE BOOM2專用電池來試試。

网友:
診斷性質的維修法
  繞過原  模組接頭<==>主板接座
因為懷疑 暫時捨棄不用
另行 重新建立電力通道   由保護板重新拉線 焊在 主板上

网友A:
1.電池容量還有3000ma/h。
2.不經保護板不掉電。
3.不能充電。

就你的描述都正確的話,看起來是保護板的問題。

保護版的規格就是挑大於你的耗電流!且大小裝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電池容量還有3000ma/h。
2.不經保護板不掉電。
3.不能充電。

謝謝您的指導,目前手邊沒有可用的保護板,年後再採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