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PS-3000 雙電源可調電源供應器故障

楼主(2022-01-30):
各位先進新年好,我有一台滿老的DC電源供應器,學生時代就買了,陪了我很多年,最近突然故障了,症狀是左邊的電壓一開機直接打到底。除非把3055的B腳拆掉電壓才會下來

查詢了很多網路上的資料,看起來我的機器跟下面這篇文章的電路蠻類似,應該只有layout不同而已。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0583&highlight=電源供應器維修&mobile=2

我做了基本的檢查,功率晶體並沒有燒掉,但我還是把所有的OP 電容跟電晶體全部換新了,也把SVR換新,上電後一度可以調節電壓,但當我試圖去抽電流的時候,突然又燒掉了,圖中可以看到兩個100歐姆並聯的地方也同時冒煙
我在網路上有查到Topward的電路圖,但看來相差不少,不太容易參考
現在可以說是陷入僵局了,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這個電路相關的參考資料?
或是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傳授? 謝謝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