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調整貼圖)重發 SPS-3000 雙電源可調電源供應器故障求助

楼主(2022-01-30):
謝謝版主指導先前錯誤, 調整貼圖重新發文, 如果還是有錯誤之處, 還麻煩版主提點

各位先進新年好,我有一台滿老的DC電源供應器,學生時代就買了,陪了我很多年, 雖然不值錢, 但跟了我很多年, 最近突然故障了,症狀是左邊Slave的電壓一開機直接打到底。除非把3055的B腳拆掉電壓才會下來, 即使把 OP 電源繞組電源插頭移除也沒有幫助, 似乎是達靈頓或附近的電路擊穿了, 導致輸出的 2N3055一直被fully turn on

查詢了很多網路上的資料,看起來我的機器跟本站這篇文章的電路蠻類似,應該只有layout不同而已。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583&highlight=

我做了基本的檢查,功率晶體並沒有燒掉, 電晶體也用手持式的測試器測試過, 都是好的, 但我擔心手持式的測試器用3V左右電壓測試, 可能無法知道電晶體在較高電壓時是否會漏電, 所以還是把所有的 OP741, 電容 跟 電晶體(C1815, A1015, D313 2N3055) 全部換新了,也把老舊可能接觸不良的SVR換新 ,面板上的VR則用歐姆表測試過正常, 暫時先沒換,上電後一度可以調節電壓,但當我試圖去抽電流的時候,限電流到1安培多時, 突然又燒掉了, 指針又再次破表無法調整,同時圖中兩個100歐姆(他們是並聯的)的地方也同時冒煙燒毀

因為Topward早年應該是這款電源的始祖, 我在網路上有查到Topward的電路圖, 也是三顆OP 架構, 但電路相對複雜些, 一開始想說或許會一樣, 結果先測了OP電壓, 我的 OP 工作在20V, 他的是10V , 他的調整VR是從 741 非反向輸入進去, 我的是從反向輸入進去, 看來我的板本不但是精簡(cost down)過, 而且還重新設計過, 可能無法參考了

原本想說零件換了一輪總會好, 尤其是網路上大家都建議SVR 跟電容都換掉後, 但現在可以說是陷入僵局了,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這個電路相關的參考資料? 或是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傳授?謝謝

网友A:
修理東西最忌盲修,沒問題的零件最好原件焊回去,當然要確實能判斷零件好壞。

而且最好一次拆換一顆,一次拆多顆焊回去時有可能搞錯位置。

VR全部換新但外型與原本不同,要注意腳位是否正確?

這些都是原本故障之後多出來的疑點,有時也是最難查的地方,會那樣裝回去總是認為沒問題。

可調電供電路很單純也很好修,應該不會太難才對,真的修不好,把電路板電路畫出來會比較好分析。

所貼電路圖是雙繼電器版本,您電路板上只有一顆繼電器,顯然是不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東西最忌盲修,沒問題的零件最好原件焊回去,當然要確實能判斷零件好壞。

而且最好一次拆換一顆,一次 ...

謝謝回覆
SVR 的部分有確認過腳位, 因為原本的 SVR 是較傳統 "裸露" 型的半固定可變電阻, 很容易認出腳位, 也是因為裸露易氧化, 我才把它們也列位優先更換對象, TOPWARD的電路網路上有流傳幾個, 繼電器有2個也有3個, 應該是基於不同輸出電壓有不同段數設計以降低輸出晶體Vec*Iout 造成的loss ,不過主要誤差放大器ˋ部分基本上是一樣的
要是知道TOPWWARD的電路會被公開, 早知道當年就多花一點錢直上 TOPWARD 的機器了{n_167:}

网友:
似乎是達靈頓或附近的電路擊穿了, 導致輸出的 2N3055一直被fully turn on

你不是有追到重點了嗎 ?  移除 OP 情形 一樣  這代表什麼意思 ?   那上級控制元件如何?  周邊元件 ?

並聯的100歐姆 是連接到何處 ? 接了什麼元件 ? 分析一下燒掉的原因 ?

那些電晶體你都測量了嗎 ? 二極體 稽納 你都檢查了嗎 ?

OP 可以用 交換 位置的方式 來驗證問題 !

网友:
儀表測試晶体不一定準,實際上還是要上電路偵測,
有時候低壓ok一上高壓就漏電, 低電流測試ok高電流就完蛋。從 slave 電源的OP查起,有無電? 參考電壓對嗎,回授電壓等於參考電壓嗎,再查到後面的電流放大晶体。

楼主: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 大概是修好了, 最早一開始的故障是誤差放大的OP, 在當下只要拔掉 OP 的電源, 輸出就可以被關閉, 更換OP之後, 電壓可以調整了, 但在某次意外輸出短路後, 電壓輸出變成不受控, 因為輸出晶體B級斷開就可以切斷輸出, 所以判斷 2N3055 沒壞, 但後來發現 2N3055 還是故障, 經過更換後, 測試發現 CC 旋鈕 VR 狀況不佳, 當時判斷可能是因此導致 2N3055 短路時損壞, VR 更換後, 再用新的 2N3055 測試, 又在短路到 2A 時燒毀, 之後左思右想, 覺得問題可能是出在 2N3055 的 Pd 不夠強壯, 如果沒有鎖緊在散熱片上測試, 燒毀機率不低, 看到Topward 使用的是2N3772 150W的晶體, 我這台只用 115W 的晶體, 而且原廠就沒塗上散熱膏, 目前是仔細塗上了散熱膏, 短暫將輸出短路並將CC 開到 3A無燒毀, 長時間尚不敢測試, 2A 長時間正常無損, 因此判斷可能完修, 下一步是考慮要不要換成比較強壯的 NPN, 115W 實在有點小

楼主:
補充一下中間的小插曲

這次購買2N3055時, 第一顆是跟今華電子購買, ST 的 NT25元, 很便宜, 但老實說, 印刷那面顏色跟其他地方不同, 似乎是頂面先塗了一層銀漆, 再將 2N3055 字樣印刷上去 , 長相像是 remark 的, 上淘寶看了看根本一模一樣, 應該是淘寶來的無誤, 燒毀後改去源達買,MOSPEC 的 NT40元, 國產品牌應該不會有 remark 問題, 後來將兩棵都燒毀的切開, 發現 25元與40元的 die size 基本上一樣大, 但是chip底座金屬明顯厚度差了一倍, 40元的多了一層比較厚, 肯定能夠較有效的把熱量向外散開, 而便宜的散熱就較差些, 瓦數高時應該危險性較高, die 的黏合方式則不詳, 這應該要用焊接, 便宜的感覺 die 旁邊黃黃的, 難道不是用焊的??

左邊疑似remark ST 可以看出銀色有點怪,右邊為 MOSPEC

開始懷念年輕時候沒有假貨的年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中間的小插曲

這次購買2N3055時, 第一顆是跟今華電子購買, ST 的 NT25元, 很便宜, 但老實說, 印刷 ...

功率晶體體質問題之外,您這台高低壓切換只有一顆繼電器,也就是0~30V輸出範圍,AC輸入切換只有兩段,這也是導致高負載時發熱較高的原因。

固緯類似這種30V輸出機種,高低壓輸出是兩顆繼電器分成4段切換,相對之下高負載時發熱較少。

楼主:
這麼看來, 我這台的 Pd 真的太大了,  然後還比人家的電晶體差, 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啊
我有算過, 我的第一段電壓約28V, 3A短路時將近90W, 考慮到溫度 derating 曲線, 嚴格來說115W根本不夠
有有在淘寶上看到 2N5686 拆船貨, 因為是粗腳所以被低階NPN remark 的機率不高, 考慮升級成這顆 300W Pd 的電晶體, 反正一顆才 10RMB, 下次淘東西時可能順便來個兩顆吧

网友:
挖 好古老的東西,修好應該要很有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看來, 我這台的 Pd 真的太大了,  然後還比人家的電晶體差, 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啊
我有算過, 我的第一段 ...

除了主電源段數之外,主功率晶體只有一顆也略顯單薄,3A機種兩顆功率晶體並聯運作會好很多,固緯GPC、GPS系列每通道都是兩顆功率晶體。

楼主:
我看固緯現在的機種都是強制散熱, 直接用風扇對著散熱片吹, 這應該效果會非常好, 考慮到鑽孔配對還要加裝射級電阻, 我應該不會想要改裝成兩顆TO-3了, 就像我上面說的, 找一顆強力電晶體跟他來個硬碰硬吧

楼主:
對了, 結果已經跟大家報告, 但是最重要的資料反而漏了
首先, 用手機小心的拍攝PCB正反面, 盡量用相同距離並注意打光角度, 拍出相同大小的照片, 手機有很多功能可以梯形校正, 或大小調整, 然後將其中一張用小畫家 Mirror 再用 power point 的圖片半透明功能, 將兩張圖片疊在一起, 這樣抓電路圖會比較容易

以下是部分與電壓電流相關控制的線路, 如果未來有人遇到相似的機種, 希望這可以提供一些幫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了, 結果已經跟大家報告, 但是最重要的資料反而漏了
首先, 用手機小心的拍攝PCB正反面, 盡量用相同距離並 ...

看您畫的電路圖跟托福TPS-4000系列很類似,您可以參考看看:
請參考最後一張單繼電器電路圖。
https://www.topward.com/data/TPS-4000.pdf

另外,您若要回覆某篇文章,請在該篇文章下方按 回復,這樣被回覆的網友才會收到通知,回覆的文章也會加上引言,大家才知道您在回覆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您畫的電路圖跟托福TPS-4000系列很類似,您可以參考看看:
請參考最後一張單繼電器電路圖。
https://ww ...

乍看之下確實像, 有些我沒有貼出來的電路例如 CC CV LED 電路, 我其實也有 trace , 看了您這個電路還真的蠻類似, 另外 OP 的變壓器繞組中點是掛在 OUT 上也是一樣的, 所以初步判斷極有可能是一樣, 您貼的這台  TPS-4000是我高中時社團的回憶, 好高興能再看到這台機器

這網址看來直接就是藏在 TOPWARD 的官網內, 您是怎麼找到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乍看之下確實像, 有些我沒有貼出來的電路例如 CC CV LED 電路, 我其實也有 trace , 看了您這個電路還真的 ...

google 「TPS-4000」就可以找到一篇pdf檔的連結。

托福TPS-4000系列在當時算是代表性機種,也成了各廠致敬對象。

控制電源迴路地電位接在主電源輸出上,這是浮動式電源供應器的基本架構,各廠大都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TPS-4000」就可以找到一篇pdf檔的連結。

托福TPS-4000系列在當時算是代表性機種,也成了各廠致 ...

對ㄟ, 真的找到了, 只是我完全沒想到這機器叫做 TPS-4000

我在一樓貼的另外一篇文章連結, 那張 PCB 看來更是一模一樣直接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