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技嘉S1082 BIOS WIN8系統

楼主(2022-01-31):
感謝獅子魚大大指導~~貼圖已修正並重新更正
附上機板板號~~原系統為WIN8

网友:
WIN8 BIOS+EC
S1082 bios ec.rar (2.57 MB, 下載次數: 7)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請問獅子魚大大~~下載內容有二個檔案~~我只會燒錄BIOS~~EC是要如何處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獅子魚大大~~下載內容有二個檔案~~我只會燒錄BIOS~~EC是要如何處理~~謝謝 ...

你就先燒BIOS看可不可以正常開機

我不知道EC型號所以你就先燒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先燒BIOS看可不可以正常開機

我不知道EC型號所以你就先燒BIOS

了解~我試試看後再回覆~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