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5020TRE 液晶電視畫面藍色水玲瓏(奇葩第二彈)維修實例

楼主(2022-01-31):
TECO TL5020TRE 液晶電視畫面藍色水玲瓏(奇葩第二彈)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電視畫面全面偏藍色,回復原廠設定還是一樣

2.有了第一彈(藍色憂鬱)經驗後,直接叫主人從後方機殼縫隙查看發光顏色

3.型號~TECO TL5020TRE

4.內部照

5.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6.細部分解後點燈測試,這是什麼鬼整片變藍光,第2次遇到白光LED用久會變藍光(這是2年前我換的代用燈條~踩地雷了)

7.架構為全機70顆LED,分為5支燈條,每支燈條有14顆(7燈+7燈)LED,35顆串聯為1迴路,共2迴路。

8.找一套備用燈條代換,架構為全機72顆LED,分為6支燈條,每支燈條有12顆(7燈+5燈)LED,36顆串聯為1迴路,共2迴路。
定位配線完成

9.燈條點燈測試OK非常亮白

10.蓋上反光紙完全吻合,哈哈本來就是配一套的

11.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n_014:} {n_149:}

网友A:
很好奇!為什麼會變藍光,wet老師可解惑嗎?

网友:
我也有遇過 !燈珠全部變藍!!!發給大陸賣家 他說我的燈珠壞了 色溫不對
因為我補上的偏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為什麼會變藍光,wet老師可解惑嗎?

不是都說液晶螢幕有藍光  搞不好就是燈珠的本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都說液晶螢幕有藍光  搞不好就是燈珠的本色

白光組合 是有比率的
白光是用 RGB (R=紅光, G=綠光, B=藍光) LED組合
RGB大約的組合是 R=2, G=6, B=1
一般要當顯示螢幕才比較需要(全彩)RGB組合

LED只要發(固定的)光, 例白光(高色溫),黃光(低色溫)...
所以就會有各式各樣的組合方式
  有RGB LED 組合(要三種LED成本高)
  有藍光 + 螢光劑(使整體光譜含為含有三源色的光譜)
    會發熱,然後螢光劑效果減低及失效,最後主成分藍光(第一帖的現象?)
    註: 參考以下連結 何謂藍光(Bule light)

  另外有無閃爍,演色性,技術成熟度...

----------------
用LED燈炮是趨勢...
演色性,流明/照度,保固,品牌,價格...等等因素考量...
----------------
2022LED燈泡開箱評測大PK|各品牌燈泡實測拚輸贏!|LED燈泡該怎麼挑選?舞光、東亞、東芝、歐司朗【水電爸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4o_GUjvSQE

----------------
電視節目,介紹...
----------------
【生活裡的科學】20180413 - 護眼,不能不懂L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dwH_doSeo

三原色光模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9%E6%A8%A1%E5%BC%8F

---------------
以下有 黃斑部病變 的三張圖...
---------------
認識 藍光危害與光生物安全
http://www.dancelight.com.tw/ind ... ;id=585&index=7

白光LED的原理
https://www.ligitek.com/tw/News_detail/183/

何謂藍光(Bule light)
http://www.aliva.com.tw/tech_41.html

网友:
畫面藍色是LED.長知識

网友:
水育萬物~如影隨形
喜怒哀樂~粒粒晶瑩
...  ...
...  ...
鏡花水月情,玲瓏剔透心
看盡乾坤浮雲眾~
輝映藍色水玲瓏.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