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化油器問題請教

楼主(2022-02-01):
請問一下,光陽kiwi70跟kiwi100,還有三陽心情100的化油器是不是能通用
目前三陽心情100是裝A3G的化油器,這三款是不是能直上VCK20的化油器
還有VCK20是否代表岐管端的口徑呢

网友:
在這問化油器的問題應該比較少人知道吧
我是覺得岐管端的口徑裝的上就可以
管他是什麼車用的
我記得之前朋友光陽G3就被機車行換悍將的化油器
他是後來去別間車行,車行老闆跟他說他才知道的
後來他買副廠後不耐用舊換原廠的了
得意100的CDI也被換到悍將在用的
所以這才證明插座和插頭對,什麼都能用
岐管端的口徑能套上然後前後距離一樣也是能用

网友:
化油器比較搞怪的大概就是負壓膜吧,CVK20的負壓膜還買的到。化油器拆開來清一清,通常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