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救_LED 充電式燈管改裝修復

楼主(2022-02-01):
請問各位高手,這是個LED充電式燈管

因為電池壞掉所以不會亮,原本是一片鋰電池供電

已經測試過需4.2V左右驅動,高亮度耗電電流約0.8

因為測試目前手上的18650  需要2顆並聯才能以高亮度撐一段時間...

而且不裝電池的情況無法直接插USB供電使用

-----------------------------------------------------------

請問各位高手,這塊LED板

有沒有辦法改成直接USB供電  不用在接電池才能用?

還有另一個疑問..

我在測試的18650是 SONY VTC5 ,理論上持續放電5A以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知道為什麼測試燈管的時候0.8A就只能亮幾秒,電池電壓就會被拉到3.6左右斷電..

電路的部分

電路全板

燈珠全板

网友:
不同種類鋰電池有不同的標稱電壓及工作電壓,還有分動力型(大電流)...

保護板會依使用鋰電池種類設定保護電壓...

所以你拿不同類型的鋰電池或沒電電池...
都會因保護而輸出"斷電"...

六種常見的鋰電池
https://lampo.com.tw/HP-Right-04 ... %A8%AE%E9%A1%9E.htm

网友:
1.可以改成 USB直接供電. 你先確認燈條 供電電壓要多少?
   (直接量測燈亮時供電電壓即可) 再弄個USB升壓板供電就可以.
2.請將原本電池規格 照片放上來看看
  18650 一般4顆並聯供電, 安培數一定就夠了.
3.如果你不在意 充電放電功能..
  直接買成品 DC12V 燈條卷 便宜好用 長度也任意噢~

楼主:
自己回一下,今天晚上再重新測一下各點位電壓。

想到一個關鍵點,他要有電池電壓才能工作,

那我就直接從USB腳位飛一個5V電壓過去電池點,

結果就突破盲腸!正是我想要的樣子!

其實負極應該是不用連的,我兩條線接上去才想到..就懶得拆了.

12V燈條沒有這個燈管的外殼,會有點刺眼

再來就是廢物利用了!

网友:
正常來說你應該直接將USB輸入電源直接連接在電池輸入端供電LED,並建議您把USB電源輸入端與充電電路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