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平價彩屏大螢幕電磁波三用電表BSIDE S20

楼主(2022-02-02):
先婊一下優利德UNI-T。
10年多前,版上團購UT61E。
想說買台高階一點的吧,就跟了團。
結果沒幾年,量電阻,開始自動量程跳不停。沒辦法量。
剛剛拿出來再試,量AC電壓好像也有點問題。

如果便宜沒話講,可是那時要一千多塊耶~
那時的雞腿便當,50塊,很好吃。
現在的雞腿便當,90塊,還很難吃。

我想拆開看看,一拆,橡膠腳裂了2個。
裂到快脫落了,嚇得我趕緊用文具膠水黏起來。丟一邊先。

雖然不常用到,想用時沒得用也很困擾。
咦?我怎摸有台口袋式UT10A?
換上鈕釦電池,量電阻電壓,比UT61E正常多了。
就是......有點迷你,不好拿持。

不小心購物網站自動推薦,看一下NT500多不貴。
我也不是職業使用者,有得用就好。

跟其他物品加起來,台灣包郵,就坐輪船來了。
看這硬殼包,多有誠意。

表筆,套子如果套上,會露出一點尖端,可以避免量測時誤觸。

乾乾乾,怎摸那摸像......手機。
尤其螢幕長邊邊緣的圓弧形斜角,像極了愛情(誤),像極了某款手機的無邊框螢幕。
大螢幕,彩屏,我能感覺到,這是未來趨勢......

還有,轉盤式,可能也會被按鍵式取代。
這個有附"手機套"。

脫下"手機套"。
手機的補光燈也有,第三個按鍵。
燈就不拍了,跟一般手機一樣的位置。

性能諸元。

不是傳輸線,是Type-C充電線。
手機都內建鋰電池了,三用電表當然也要跟上。700mAh。

不介紹測量電磁波?
很陽春,螢幕上的圖,會繞圈逼逼叫,沒數量化。
弱就繞小圈,強就繞大圈,參考性質居多啦。
我坐的位置狂叫,結果原因是............一盞LED吸頂燈

网友A:
也許有天~雷大會拿它來接電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許有天~雷大會拿它來接電話

也許有一天,出門帶錯手機

网友B:
去摩鐵可以掃無線針孔攝影機嗎?
-------------------------------------------
以手機的體質考量...擔心面板摔破屏
掌上型三用電表常遇上一種情況
探棒(表筆)引線拉扯衝擊 扯動電表本體  然後前空翻自由落體
或是多次衝擊後前述接座(像手機USB座那般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摩鐵可以掃無線針孔攝影機嗎?

以手機的體質考量 ...

不太行,干擾太多,好像有電就會叫。
-------------------------------------------
整體119克,內屏不確定是否耐摔,不過表面透明那層,應該是類似壓克力的塑膠。
稍微摔一下看似還扛得住。

网友C:
感覺部分電表廠商,有共識消耗性產品化,功能多消費者賺到了?

不是科生太複雜,還真的不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部分電表廠商,有共識消耗性產品化,功能多消費者賺到了?

不是科生太複雜,還真的不會用, ...

功能不多呀,就多了一個EMF功能,測測電磁波。
而且,我多花一點點錢買的。
沒EMF的型號,還比較便宜。

网友D:
這台我也用過,吃電很傷,用沒多久就會沒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我也用過,吃電很傷,用沒多久就會沒電

那跟手機一樣,外出帶個行動電源?

我記得沒EMF的機型,有分成兩款,內建電池,或使用4號電池。
但是,沒有附硬殼包。我想多沒多少錢,就選EMF款了。

网友E:
我上次為了買電表硬殼包,也順手買了一款大屏幕的電表,測試容量大的電容要等一段時間。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為了買電表硬殼包,也順手買了一款大屏幕的電表,測試容量大的電容要等一段時間。呵呵… ...

我隱隱約約看到了我這組10年之後的景象,只剩硬殼包還能用

网友F:
之前公司的 UT61E 也壞了好幾台 功能雖多 但不耐用 一下就壞了 這個牌子的公司也買過 上次不知道測什麼一下就打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公司的 UT61E 也壞了好幾台 功能雖多 但不耐用 一下就壞了 這個牌子的公司也買過 上次不知道測什麼一下 ...

可以拿來『好康報報』,說不定能修,環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公司的 UT61E 也壞了好幾台 功能雖多 但不耐用 一下就壞了 這個牌子的公司也買過 上次不知道測什麼一下 ...

版上搜尋一下UT61E,原來,大大才是優利德專家。
推這段:
優利德的機構,就是個玩具 , 如果是常常拿去工地 , 水電阿, 我建議是拿UT61E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上搜尋一下UT61E,原來,大大才是優利德專家。
推這段:
優利德的機構,就是個玩具 , 如果是 ...

它們家的機構 跟垃圾沒兩樣 不是摔了會裂開 就是 換電池螺絲鎖到滑牙 都很小心鎖了 不然就是螺絲斷在裡面 在不然就是smd元件很容易脫落 所以公司後來乾脆都不用這種了 直接跟 固緯大量購買電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摩鐵可以掃無線針孔攝影機嗎?

以手機的體質考量 ...

真的是

RD 大多都是這樣 電錶摔來摔去 就噴好幾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