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筆電 G551JW、求點位圖與BIOS EC程式

楼主(2022-02-03):
各位先進好,小弟最近修了一台ASUS 筆電 G551JW 一開始上電會電源燈與Wi-Fi,但不開機、電流約0.072A。刷了幾次BIOS之後,電流從0.032跑至0.132就停住了,主機板上的3V及5V供電都正常,會是EC掉了程式?,自個想要來重刷 EC 編號為 IT8585E 。主機板號 60NB08B0-MB5000 感謝各位指教!

60NB08B0-MB5000

60NB08B0-MB5000

拆下刷過BIOS

拆下刷過BIOS

刷過BIOS 電流卡在0.134

刷過BIOS 電流卡在0.134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照下面六樓去做很簡單 要貼圖就是點吉圖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84-1-3.html

你測試時沒裝記憶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