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21E REV 3.1 求助BIOS

楼主(2022-02-03):
各位前輩好
我有一台ASUS NB可過電不開機
型號:ASUS UX21E
板號:REV 3.1
有刷過網路上BIOS,依舊是可過電開機與強制關機,無畫面卡電流0.65A,
還請論壇內前輩提供適合BIOS,給予協助!謝謝

楼主:
獅子大大,感您的提供!
刷完狀況依舊為待機0.014A,開機跳變卡0.658A,無畫面,還請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大大,感您的提供!
刷完狀況依舊為待機0.014A,開機跳變卡0.658A,無畫面,還請指點 ...

可調電源的電流表指針擺到 0.6-0.8A 就停止上升了。
故障分析:可調電源的電流表指針能擺到0.6-0.8A,說明啟動基本正常,但是啟動沒有完全
完成,造成這種致命錯誤,是由於關鍵電路沒有工作,啟動不能繼續進行。
故障部位:時鐘電路和 CPU沒有工作。
解決辦法:檢查 CPU 的工作條件,如核心電壓是否正常、復位信號、時鐘信號設備準備好
信號是否正常。
檢查時鐘電路否正常,時鐘電路的供電是否正常,引腳電壓值是否正常,晶體振蕩器、晶體
旁邊的電容、時鐘芯片、時鐘芯片周邊的外圍元件是否正常。

點位圖
Asus ZenBook UX21E BoardView(.fz).rar (214.73 KB, 下載次數: 9)

維修指南
Asus ZenBook UX21E Repair Guide.pdf (706.57 KB, 下載次數: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