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筆電 G551JW、求點位圖與BIOS EC程式(已改格式,重發)

楼主(2022-02-04):
ASUS 筆電 G551JW 刷了幾次BIOS之後,電流從0.032跑至0.132就停住了,未插上記憶體

主機板號 60NB08B0-MB5000 、EC為 IT 8585E

感謝各位

网友:
你不插記憶體怎麼開機

楼主:
剛剛有插記憶體,但還是不開機,電流在0.03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有插記憶體,但還是不開機,電流在0.030左右

你重刷BIOS有備份下來嗎
有就傳上來
維修指南
點位圖可參考N551JK
N551JK Rev 1.1 Boardview.zip (182.05 KB, 下載次數: 13)
N551JK Rev 2.0 Boardview.zip (184.63 KB, 下載次數: 14)
N551JK Rev 2.1 Boardview.zip (184.49 KB, 下載次數: 14)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我的作業系統損壞,弄了好久還是無法把資料還原,把原本的硬碟資料弄到整個不見了,只能再想想其它辦法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