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 電路爆了高壓小電容

楼主(2022-02-05):
PFC 電路爆了高壓電容, 初步理解, PFC 會升壓高過311VDC才對大電容充電, 再用DC-DC轉換到輸出12V/5V之類的低壓是這樣嗎.
這個並聯在MOSFET D-S 之間的高壓小電容, 到底是老化爆開, 還是有其他問題才爆開.
MOSFET 是 ST_13NM60, 測試後應該還健在.
PFC IC 是 SPC7011F.
電路圖是參考 BN44-00622B.pdf, 零件序號不同, 但是大致電路結構一樣.
請教有什麼簡易方法測試他的好壞, 現在手邊沒有限流燈泡, 不敢亂上電測試.
備料板還在淘寶, 沒開工沒買到.

類似的DATASHEET
BN44-00497A BN44-00498APSU-47392.pdf (2.11 MB, 下載次數: 13)

每次修理東西都是為了學習, 這是第一次修理 PFC 電源, 這個便宜60RMB, 修復純粹是為了學習.

看過有關PFC 和類似電視電源板的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6&highlight=PFC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5&highlight=PFC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150-1-1.html

网友:
高壓小電容  硬要扯還蠻多的
電極偏移 造成爬行距離短少於絕緣需求
極片到引腳之間的結合不良 產生額外的熱耗損失

沒有簡易方法測試  只有拿出勇氣換上了再說

网友:
這類的小電容成本極低,可能品質被cost down了

网友:
如果電容靠近一次側MOS, 那溫度平常就會較高, 當電解液逐漸變乾, ESR 上升, 接下來就是惡性循環, 最後就爆了

网友:
這種 小電容 通常 用來 吸收突波 ~

一旦變了質有可能 變 有阻值 產生 ~
就會 燒毀的 可能 !

而且這種 電容 不會放炮 就算放了 也比放屁來的小聲 ~
直接換新的裝了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