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鈴故障發問

楼主(2022-02-05):
家中門鈴故障,室內對講機完全沒鈴聲,查看電盒發現保險絲燒斷
後來換上新保險絲,只有二樓正常,一三樓室內沒鈴響,室外機有聲音
請問一下,那顆黑色有標示123是否代表123樓層,是不是這顆故障
請教這顆名稱,如何檢測好壞呢?謝謝

网友A:
那顆是7812的穩壓IC,1 是電源輸入腳,2 是接地(負極),3 是輸出12V。
請再詳查電路。

网友:
7812CV是12V穩壓IC
123腳代表
1=輸入 INPUT
2=接地 GND
3=輸出 OUTPUT

网友B:
ˋ二樓有鈴聲,室外機有聲音,。一三樓沒鈴聲,其他室內機拿起話筒可聽到大門口聲音,基本上這個電源盒部分是正常。可以查察有問題樓層的電鈴線路。

网友:
標題或許有廠牌型號比較好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B:
ˋ二樓有鈴聲,室外機有聲音,。一三樓沒鈴聲,其他室內機拿起話筒可聽到大門口聲音,基本上這個電源盒部分 ...

一三樓室外機按有聲音,室內沒鈴聲
我明天試看看一三樓室內話筒能否聽到大門口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7812的穩壓IC,1 是電源輸入腳,2 是接地(負極),3 是輸出12V。
請再詳查電路。 ...

請教一下,這邊2跟3腳測是要12V,1跟2腳正常是要多少電壓也是直流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這邊2跟3腳測是要12V,1跟2腳正常是要多少電壓也是直流嗎?

超過14v以上

网友:
線路問題機率比較大,把2樓室內機拆去1樓跟3樓交換測試,就會知道問題出在室內機還是線路。

電源盒應該恢復正常了,電源不正常連二樓也不會想才對。

网友:
每一樓的電鈴線,顏色不一樣,每一樓共用線,顏色是一樣,不響的二個樓層,到各樓後有一條公用線回到電源端。
YSC大說的方式先換話機是最快辨識。

网友:
一三樓電路或線路短路造成電源盒保險絲燒斷?拿二樓好的到一三樓接上測試,排除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ˋ二樓有鈴聲,室外機有聲音,。一三樓沒鈴聲,其他室內機拿起話筒可聽到大門口聲音,基本上這個電源盒部分 ...

經過測試1-3樓聽不到門口聲音,門口說話也傳不到1-3樓室內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測試1-3樓聽不到門口聲音,門口說話也傳不到1-3樓室內機

看來門口機有問題,會diy的買來自己換,可省不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