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氣泵式熱風槍有什麼優點?

楼主(2022-02-05):
氣泵式有什麼優點,google過痞酷網,沒找到答案,要買熱風槍了

网友:
承前述"2016熱風槍烙鐵推薦",220V的優點版上多位大大都推薦,請問像是ATTEN ST-8800D 熱風返修台之工作電壓是AC 220V 50Hz,若用臺灣AC 220V 60Hz的電源,是否會造成容易故障?還是可無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