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哈伯(HABOR) CNC 主軸油冷卻機 R407C 上電後全無顯示及動作 已檢修解決

楼主(2022-02-06):
哈伯(HABOR) CNC 主軸油冷卻機 型號:R407C 上電後全無顯示及動作
拆下面板後的控制及電源板
Fig1.零件面
Fig2.焊錫面
1.目視:橘色的電容PC4(原來的是黑色的)鼓起先更換好.
2.量測PC4右上的整流Diode (PD2) Open ,更換.
3.拆下量測PC4左邊的7805,用電阻檔量都是Open,就猜想壞了,更換.
Fig3.7805
4.猜想二次側的隔離回授 Photo Couple PU3 (PC817)可能會壞掉,就把二次側的腳解焊翹起 量測Diode值,正常,沒換.
5.猜想電源控制IC︰LCK364PN 會壞掉,就Google了Datasheet,經驗是先量VCC-GND的阻值如果是O.L. 就很有可能壞了,
好的IC一般都還量得到2,3百K~1M以內的阻值(存粹是經驗值不是絕對值).
還好到淘寶還找得到這顆IC(原來市面上的液晶螢幕的控制板都用這顆IC),所以買了兩顆,一顆備用.
Fig4.電源控制IC︰LCK364PN
換上,裝回機器,就正常工作了.
真是矇上了,真不知如果向 哈伯(HABOR) 申請維修還要花幾千元啊.
以上,維修過程供參考.

网友A:
IC: LNK364PN
: 這個符號後面接著英文字母 站內網頁語言是表情符號的保留字
所以使用時 : 之後加一空白間隔 再續接

网友:
亂槍打鳥 也是方法的一種~

就像買 刮刮樂 或 樂透 一樣 ~

如果你不計成本 我相信 總有修好的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 LNK364PN
: 這個符號後面接著英文字母 站內網頁語言是表情符號的保留字
所以使用時 : 之後加一空白間 ...

我幫他把冒號改全型就可以了

楼主:
了解! 以後留意 ,謝謝.

网友B:
橘色的輸出電容我會建議用固態電容,省得以後又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橘色的輸出電容我會建議用固態電容,省得以後又拆一次

很好的建議 ,謝謝您!

网友:
真是矇上了,真不知如果向 哈伯(HABOR) 申請維修還要花幾千元啊.
以上,維修過程供參考.

樓主您客氣了,感覺發一些時間找問題,解決問題。
哈伯應該會說 :「電源板壞了,換一片要多少錢...」

楼主:
謝謝 ! 工業產品數量少,維修價格都很貴,而且都很浪費,壞小零件就都要換整塊板子,最麻煩就是沒電路圖可查問題,所以只能憑感覺矇矇看了.

网友C:
車馬費好像都是三千起?幾家油冷水冷工業機都在大里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車馬費好像都是三千起?幾家油冷水冷工業機都在大里附近!

對啊!還好有矇到,省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