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HIMEI TL-42V7600D HDMI偵測不到輸入訊號

楼主(2022-02-06):
過年回南部,親戚電視3組HDMI均偵測不到輸入訊號,試過電腦跟筆電為訊號源(確定有輸出),但電視顯示進入睡眠模式,應該是偵測不到輸入訊號。
請問,是CAT6353XCQ HDMI訊號切換IC故障(看三組HDMI訊號拉到這顆IC,沒找到Datasheet),還是純粹只是接頭髒(氧化)?

銘板

拆背蓋

邏輯板

网友A:
HDMI金手指氧化接觸不良,有WD-40噴一下再用牙籤刮或牙刷刷最快,或是插頭重複插拔10~20幾下應該就抓得到訊號。

网友:
之前有遇過晶片壞~
是拆奇美32吋的晶片來換~

機上盒有時候都會造成晶片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金手指氧化接觸不良,有WD-40噴一下再用牙籤刮或牙刷刷最快,或是插頭重複插拔10~20幾下應該就抓得到訊 ...

謝謝wet大大,下次回去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