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A-1947MA-LCD FPC連接座如何打開

楼主(2022-02-06):
請問各位前輩,紅框的FPC連接座要如何打開,沒拆過怕拆壞掉。

网友:
  請用 此方式 插入圖照.

  或 參閱 fatzeros 君做的 教學影片 .

  或 參閱 此範例 .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照 顯示順序 外, 不致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 上方, 圖照全部集中在帖子 下方, 圖照 左上方 出現檔名 影響 可讀性.

  FPC 連接座 不外乎 側耳內壓固定式 或 軸片壓線式. 相對方向 "解鎖" 排線即可取出;

  若遇無上述設計, 排線連接端應有 加強板露出, 連同排線夾緊 施以適當力量抽出.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好的,下次發問會依照教學上傳圖片與編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