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電腦週邊] 請教一下這兩顆MOS管可以替換嗎? FDMS7694 AON6554

楼主(2022-02-07):
前輩請教一下:

     小弟手上有一台NAS不過電,打開看了一下有一顆MOS管壞了

     壞的MOS型號: FDMS7694
     手上有的MOS: AON6554

     不知道可不可以替換

     MOS管替換主要的條件是要看那些,感謝前輩指教

FDMS7694

FDMS7694

AON6554

AON6554

网友A:
NAS燒管子,後面也檢查一下吧~有可能一路燒到後面

网友B:
datasheet 頭一頁就有最重要的參數。
Vth是最關鍵之一、還有封裝。
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https://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S燒管子,後面也檢查一下吧~有可能一路燒到後面

感謝大俠指點,我來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 頭一頁就有最重要的參數。
Vth是最關鍵之一、還有封裝。
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謝謝P大,我來好好看一下,太感謝大家了

网友C:
GOOGLE 收尋: ERIC TT electronics Tutorial
教學文共有9篇,你可以參考一下

有問題可以問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GLE 收尋: ERIC TT electronics Tutorial
教學文共有9篇,你可以參考一下

感謝a大的指導

网友D:
MOS壞,高壓串到後方去狀況都不太好,先檢查後方對地電阻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壞,高壓串到後方去狀況都不太好,先檢查後方對地電阻如何

好的,謝謝P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