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記事本裡的影片無法撥放

楼主(2022-02-09):
請教各方先進,小弟客戶丟給我一個問題,就是在他存放在line記事本裡的影片無法撥放(但放聊天室裡可以)
運行平台win7,目前幫他處理過先重裝line一樣不行,參考網上的方法更改  setting.ini裡的 SupportedOpenGLDetected也沒用
請問客方先進有處理過的請不吝賜教,謝謝
播放時錯誤如下圖:

网友:
原來我的也不行撥放

我在想是不是廠商鎖住了?
因為那個錯誤看起來就很不技術性

网友:
  重新 "覆蓋" 安裝 windows 7 同版本.

  複製客戶整部硬碟嘗試上述做法, 看有無效果.

楼主:
我目前測試多台win7也不行,但升級成win10就行了,看來是否為line不再為w7更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測試多台win7也不行,但升級成win10就行了,看來是否為line不再為w7更所致 ...

看起來是很有可能. 官方限制性的鎖住了
win10上面播放同一個記事本影片是可以的

WIN7上的LINE版本是6.7.4.2508
LINEMEDIAPLAYER plugin版本為1.2.0.347

win10上的LINE版本是7.5.0
LINEMEDIAPLAYER plugin版本為1.2.0.391

想說,不如.....我們把win10上的391 plugin搬進win7裡面
修改setting.ini 裡面版本號1.2.0.347 -> 1.2.0.391
沒用,然後LINE會自動把版本修回1.2.0.347

win10上整個line目錄搬移到win7執行
linelauncher會直接執行6.7.4版本
直接執行bin下的current目錄裡的line.exe
會出現執行錯誤

看起來就是鐵了心要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很有可能. 官方限制性的鎖住了
win10上面播放同一個記事本影片是可以的

哥,謝謝您的熱心及專業的測試,您說的修改setting.ini我也有作過^^,我後來和客戶溝通後客戶同意改w10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