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壓槍的好壞怎麼看?

楼主(2022-02-09):
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胎壓槍的好壞怎麼看?一把從不到100元到幾百元,甚至幾千元都有。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16441816397

网友:
這胎壓槍軟管應該是沒有鋼絲層
或棉紗層的軟管感覺很快就會爆管

网友:
目前用THB B2000還算順手,平時一個月灌一次胎壓,三台機車加一台手推車。

网友:
之前我在找打胎槍,便宜的胎壓槍通常錶很小,然後胎壓錶不知道為何都給的
不符合一般使用,像wish大的聯結的給錶到16KG,一般汽機車頂多用2-5KG,
這兩點你在使用的時候就會很難打到比較準的壓力,可是觀察賣比較貴的
(通常一千以上的)錶面給得比較大,壓力錶到7或8KG,這樣會比較符合使用。

网友:
胎壓槍是配合空壓機
比較偏向專業要經常使用才適合
一般人用小型胎壓表放車上比較方便使用

我都是去加油順便檢查打氣最方便又省錢

网友:
1.壓力錶準不準
2.好不好操作(車廠在用的打氣槍按到底充氣,按一半洩氣調壓)
3.風嘴好不好夾
4.耐不耐摔(<=重中之重)
5.價格能不能接受

之前也是比較了半天,
最後選了輪胎人雙筒踩腳打氣機附電子胎壓計,
入手價一張小朋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