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和成 馬桶水箱漏水處理 !

楼主(2022-02-09):
其實這個很多人都會遇到 馬達 水箱 漏水 的情形  有時候是很小的漏  雖然是很小但這個24小時不停漏水 其實也是蠻可觀的~

當然  水箱 會漏水 不外乎以下幾個問題 :

1. 給水器 故障 無法把水 完全制止 造成 水箱 滿水從溢流孔流出 !
2. 水箱止水皮 老化 密合不良  造成 水箱漏水 !
這次遇到的是第二項 也是比較常遇到的~

我也是第一次自己動手換 當然也上網做了一些功課 不過那些講得不是很好 没有從頭仔細的說 就大概講述 漏水 原因
並没有從更換的動作 開始講起  一開始我就遇到了困難 舊的止水皮拿不下來  我仔細研究  就是利用 橡膠的 延展性
喬一個角度 直接  扳出來  但因為 橡膠 老化會有困難  建議可以使用 斜口鉗 剪開舊的止水器的固定孔 比較好施工~
換上 新的 通用型 因為是新品 很好裝上的 新品用的是不鏽鋼的鏈條 很好使用 原則是掛上後 鏈條 是有點鬆的程度 !

原廠的 水箱止水皮 (正面)

側面 (固定孔 直接剪開 比較容易施工)

背面 1

背面 2 (邊緣變形是主因)

使用市面上 買到的 通用型 止水皮

鏈條的 鬆緊度 ~

止水皮的 固定孔 安裝

网友A:
高職學過修馬桶後就再也沒碰過了,真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職學過修馬桶後就再也沒碰過了,真厲害

高職 還有教修馬桶 ?

我們只有教 內燃機  外燃機 ~

還有電焊 鉗工 !

网友B:
我印象中這型的止水皮不算難拆,還是我都大力出奇蹟?

HCG我家樓下另一款的水箱止水皮比較可怕,整體止水皮摸起來都是軟的 (橡膠?)
那款換完都會變黑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這型的止水皮不算難拆,還是我都大力出奇蹟?

HCG我家樓下另一款的水箱止水皮比較可怕,整體止 ...

我也想大力 出奇雞 ~

就怕不小心折了固定的耳 没了耳就看不見了~

因為没法戴眼鏡啊 !

我買新的也是軟軟的 但不知原廠 原來的 是偏軟或硬  ?

我拆的時候是有點硬 而且手也黑黑的 !  (可以看出來有變形)

网友C:
聽說藍色圓錠的馬桶水箱精,很傷橡皮,是真的嗎?
反正我是信了,已經不用那種東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聽說藍色圓錠的馬桶水箱精,很傷橡皮,是真的嗎?
反正我是信了,已經不用那種東西了。 ...

或多或少會吧.
不過網路查詢災情最多的似乎是COSTCO的某種超強力產品
我們家的丟過藍藍香這類藍色的
沒那麼快出事.

只不過,買過某種也是藍色的產品,應該不是藍藍香?
因為後面很多家都有出.
遇到兩次吧,不是會讓水箱漏水.
而是因為那個水箱是上方進水設計
就像你把洗衣粉放進臉盆,水龍頭打開沖水
會冒泡啊,是的,它就這樣從水箱側面氣孔冒出一堆淡藍色泡泡

我那時候看著那堆滿到地上的泡泡
腦海只浮現  啊,這東西,原來是會冒泡的嗎?

网友D:
和成很多零件都特規,
通用零件很少遇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大力 出奇雞 ~

就怕不小心折了固定的耳 没了耳就看不見了~

過年期間到處都很安靜,才發現有很小很小聲的漏水聲,

關掉進水閥後等待,過了半天,水箱水確實有小量流失,

不知已經漏了幾年了,都一直在小量自動補水,

從新屋使用都超過 20 年了,橡皮硬化不密合阻擋,

到十元店買了一個70元,不知你買價格是多少,

看來這便宜的東西應該隔幾年就要換新比較好,

還有瓦斯桶上的減壓閥也是有橡皮會硬化,

都該週期性換新,前幾年就有一次減壓閥漏氣,導致小規模燃爆,

熱水器爆壞掉一台,但是現在又懶懶皮皮的沒再換,還在用,

只是多加裝了一個鏡頭,拉到浴室門口看螢幕,否則有時根本已停止點火了,

還在越洗越冷.

還有水箱精類的化學品,對華廈大樓類的比較沒差,

對自家地下自有化糞池的就差很多,裡面的分解菌若死光光,

就要常常叫水肥車來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成很多零件都特規,
通用零件很少遇到.

這個止水皮上有列和成的~

我就順手買了 不過買了一陣子的時間~

因為我發現 溫度 跟 漏水 似乎有關係 ~ (橡皮熱漲冷縮吧)

夏天 明顯的 看不到水在漏 冬天就很明顯 ~

把 進水閥 關掉 就能很 明顯 看出是否有漏~

网友F:
   我家去年也是在弄水箱.不過不是橡皮老化漏水.而是1樓.3樓水箱.不知是用久.還是地震.都裂一條縫.照說應該換新.不過自家用.就先用AB膠補看看.效果不好.換了2種說明磁磚可用的.結果是一段時間後.都在膠邊邊緣翻起漏水.膠合情形很差.用手一撕.整個掉落.後來改處理方式.掠乾水.吹風機吹乾水氣.上3秒膠.多次點膠把縫隙填滿.裡外貼上橡膠防漏膠帶.再用3秒膠把膠帶邊緣再點上.目前使用2個月以上沒漏水.水箱蓋蓋上.外觀良好.
    不知品牌是否有差.媽媽家民國76年附近裝的和成牌馬桶跟水箱.目前外觀完整.都沒裂痕.我家的應該是86年附近裝的電光牌.1.2.3樓馬桶都有裂痕(沒漏水.就是小裂痕).水箱1.3樓裂縫.其中3樓根本沒在用.這樣也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過年期間到處都很安靜,才發現有很小很小聲的漏水聲,

關掉進水閥後等待,過了半天,水箱水確實有小量流失,

其實我這個一陣一陣的 夏天的時候似乎看不出來有漏 冬天就很明顯 ~

這個止水皮我在超市 (喜互惠買的) 印象中是 65元吧 買了有一陣子了

實際多少錢我不確定 真的不要小看小漏 一個水箱没幾個小時漏光了

長久下來也是很恐怖的 ~ (浪費錢 還有水資源)

我老姊老哥就喜歡用化學清潔劑去洗廁所  我覺得没那個必要 廁所又不是要

吃東西的地方 洗那麼乾淨有啥用 不要髒臭就好  用不著使用化學的清潔劑

不過跟他們說也是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聽說藍色圓錠的馬桶水箱精,很傷橡皮,是真的嗎?
反正我是信了,已經不用那種東西了。 ...

以前我老媽 是直接把 藍藍香丟到 馬桶 裡 ~

有一次 馬桶卡了  我才知道 原來是 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去年也是在弄水箱.不過不是橡皮老化漏水.而是1樓.3樓水箱.不知是用久.還是地震.都裂一條縫.照說應該 ...

水箱 裂掉 換新當然是最佳選擇 如果不太嚴重 用塑鋼土 似乎比較可行 !

有時 水箱 材質 跟施工品質也有關係 (鎖固不當) 有時光是 溫度的改變 就有可能造成 水箱

有裂痕 目前我家使用 和成 是没遇到這些問題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我這個一陣一陣的 夏天的時候似乎看不出來有漏 冬天就很明顯 ~

這個止水皮我在超市 (喜互惠買的) 印 ...

橡膠摸起來手會變黑,
其實就可以換了,
最方便測試的物品就是汽車雨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職 還有教修馬桶 ?

我們只有教 內燃機  外燃機 ~

台北市內湖高工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北市內湖高工 哈哈

內湖高工 有 水電科 ?

如果不算升學 讀職校真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橡膠摸起來手會變黑,
其實就可以換了,
最方便測試的物品就是汽車雨刷.

變質 就應該要換了~

人總是想偷懶 !